求推荐个好点的USB HUB

楼主(2020-1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个延长线,示波器不接HUB。HUB接键盘鼠标。

网友:
推荐买个带电源的USB HUB就可以了,一般都是电脑USB口供电不足造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脑上没事,通过USB hub就供电不足,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吧。

你试过就知道了,我是因为3.0的U盘经常莫名掉线,换了个用12V电源的USB hub就没有再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脑上没事,通过USB hub就供电不足,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吧。

      USB3.0 HUB的线质地差线阻大,好的USB3.0的 2米的延长线都要看质的,我常用2米或2.5M的USB3.0延长线速率和插主板背面USB3.0几乎同等,400-500兆/秒。

网友:
如果虚拟示波器直接插在电脑上的USB口上不掉电什么的,使用没任何问题的话,那么不要说,就是USB HUB的问题,建议使用带外接供电的USB H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脑上没事,通过USB hub就供电不足,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吧。

线太长了,损耗就增大,用外接电源的试试看!

网友:
我用的是绿源的

网友:
买优越者也可以便宜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