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力士老收音机H500

楼主(2020-12-22):
在网上买的,更换了几个电容,主要是用二极管更换了硒堆整流器,五十年代的老机器,现在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伏的事情……呵呵

是,用11O伏,当年还可以用电池,算携带收音机。

网友B:
用上了花生管,是不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产品。

网友:
看这个电路图,是直流管收音机。

ZENITH trans-oceanic.pdf

网友C:
美机里面的焊接就是粗犷豪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电子管工作都是要用直流呀,区别也就是灯丝供电吧,那么很多交流供灯丝电的管子用直流也是好用 ...

所谓直流管,就是这种管子在设计时,就是考虑用干电池做电源,管子的特点:低功耗;灯丝电压与干电池电压相对应。缺点就是,为了降低灯丝加热消耗的能量,灯丝的热惰性很小并且是直热式的,由于热惰性小,所以不适合使用交流电作为灯丝电源,否则,灯丝的温度会随着交流电变化产生波动。而常见的旁热式电子管,其发明就是为了增加热惰性,使其在实用交流电加热灯丝时温度波动降至最低。至于灯丝使用直流供电当然会更好,只不过在电子管时代,想做个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直流给灯丝供电,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即使能做成成本也是极其昂贵的。

网友E: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使用过的收音机,是宋美龄送给他的。

网友F:
这机是带调谐高放的,灵敏度非常的高。我也有一台,比这个型号的早一年。

网友:
调谐盘有特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使用过的收音机,是宋美龄送给他的。

我看到这收音机的第一反应,也是张学良的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了花生管,是不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产品。

是1950年的产品,已经七十年了,收音效果还可以,接上长一点的天线,短波也可以收到不少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电子管工作都是要用直流呀,区别也就是灯丝供电吧,那么很多交流供灯丝电的管子用直流也是好用 ...

谢谢你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机里面的焊接就是粗犷豪迈。

老美的产品结实耐用,比起德国产品没有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个管子,短波灵敏度不咋的!  半个世纪前提着上邮轮,肯定很拉风,就像80年代的收录机。

五只花生管,整流用的硒堆,没有电源变压器。
的确当年拿出去,很出风头

网友H:
七十年了,保存的还这么好,难得!
从另一个方面看,工艺水平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直流管,就是这种管子在设计时,就是考虑用干电池做电源,管子的特点:低功耗;灯丝电压与干电池电压 ...

谢谢你的讲解,长知识了。
我是今年才接触电子管收音机的小白,一切从头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是带调谐高放的,灵敏度非常的高。我也有一台,比这个型号的早一年。

的确收音机灵敏度不错,六个波段,现在可以收到不少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使用过的收音机,是宋美龄送给他的。

谢谢你的图片,收藏了

楼主:
我喜欢这个设计

网友I:
机器挺好,买这机要多少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七十年了,保存的还这么好,难得!
从另一个方面看,工艺水平不低。

老美的产品用料实在,另外一台同时期的产品,外面用的真皮,里层是全金属板,六,七十年后,外观也还不错

网友F:
我的度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器挺好,买这机要多少银子啊?

在网上卖的,品相好的,正常工作的两百美金左右,我买的这台,当时不能工作,拉线也断的,用了三十五美金,买到便宜,这个价格是运气,修理清洁后,现在升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度盘是这样的。

表盘看到也很干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