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分析一个鉴频器?

楼主(2020-12-22):
如图,是REVOX A76的鉴频器,但找了很多书,也没找到类似的。哪位分析一下工作过程

网友:
个人理解:Q302和Q303组成类似差分放大器的电路,Q301是差分放大器的恒流源。因此在调频中频处Q302和Q303集电极产生了幅度相同,相位相反的中频信号。D301和D302对这两个信号进行检波然后混合。
DL301和DL302不知道确切的是什么,猜这两个器件用于使Q302和Q303变成谐振放大器(带通或带阻都可以),且谐振点错开关于中频频点对称。
这样当纯中频输入时D301输出和D302输出幅度相等,电压一正一负抵消。偏离中频时两个放大器输出幅度不相等,D301和D302也输出幅度不相等,产生了音频信号电压。

以上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