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唱机的维修和厂家联系方式

楼主(2020-12-22):
在广播论坛购买的这种新唱机,由于使用时候不小心,使用了12V电压,板子烧了,《使用的5V电压》。

由于目前广播论坛关闭,没有保存销售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矿坛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求大家帮助,这块板子的维修方法和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
照片看不清,应该是信号放大板,看看是不是供电部分故障,贴片保险是不是烧了,如果不愿意检修,也可以自己DIY一块放大版

楼主:
唱机能转  通电源

声音不能放大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再买一块板吧!TB上应该有,电唱机用放大板!

网友B:
换一片MIX3018集成电路,这片可能烧坏了,他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5.5V

在淘宝买一片1.8元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机能转  通电源

声音不能放大

立体声放大板,随便收录机或哪里割一块板就解决了,比找厂家和修理都来的爽快,前几天我还捡到类似机器的芯子,那个带动唱盘的皮带还挺好,也是一块双声道放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片MIX3018集成电路,这片可能烧坏了,他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5.5V

在淘宝买一片1.8元还包邮

感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再买一块板吧!TB上应该有,电唱机用放大板!

谢谢,我试试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片MIX3018集成电路,这片可能烧坏了,他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5.5V

在淘宝买一片1.8元还包邮

MIX3018集成电路工作电压:2.5V to 5.5V    估计是烧了,明天买一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