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U6推6AQ5真的好听,就是增益太大了

楼主(2020-12-22):
标准接法,没示波器真的不容易选反馈电阻值

楼主:
用这个线路

补充内容 (2020-12-23 20:22):
更正一下,1,2脚不相连,图上那个错了

网友A:
图上给的负反馈元件值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给的负反馈元件值不行么?

增益太大,电位器转20度左右就失真就开始大了,无示波器有什么好方法选反馈电阻?想请教一下

网友B:
这个电路图中R2负反馈电应当接到6J1屏极,现在竟然与信号栅极都接上了,明显错误。五极管电压放大本身增益就高,用6N2即可。

网友:
G2>A并不可取,如果有现成的SG端子使用超线性是更好地选择

网友:
你确定是按这个图施工的?最后出声了,并且还很好听?

网友C:
     出现问题的关键是电路图中R2接错了,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抵消了大环负反馈,最后的反馈量是二者之和,如果值是负,反馈量可能很小,如果是正值,由于值很小还达不到自激啸叫状态,放大器增益比无反馈要大,输入信号大时可以觉察削顶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问题的关键是电路图中R2接错了,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抵消了大环负反馈,最后的反馈量是二者之和 ...

G1与G3相连再连接到R9的热端。

网友A:
原图有误,注意这里不能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中R2负反馈电应当接到6J1屏极,现在竟然与信号栅极都接上了,明显错误。五极管电压放大本身增益 ...

1,2脚不相连,图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有误,注意这里不能相连。

老大眼光锐利,我用6AU6代6J1,做好后5脚电压180V,6脚66V,想将反馈电阻R1改为4.7K,没示波器,怕波形劣化,想请教一下有无其他办法

楼主:
白版,各位老大:我用6AU6代6J1,做好后5脚电压180V,6脚66V,想将反馈电阻R1改为4.7K,没示波器,怕波形劣化,想请教一下有无其他办法

网友B:
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只能凭耳朵听。这个电路我还是建议R2接6AU6屏极,R9只保留大环负反馈。

网友D:
功率级帘栅极电压高于屏级电压,这样的电路合适吗,不是很明白,求指点。

网友:
试试6AU6三极管接法

楼主(2021-03-04):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只能凭耳朵听。这个电路我还是建议R2接6AU6屏极,R9只保留大环负反馈。

好久没来了,过几天有空我试试看

如果按原图做好后,高中低音听起来还是比较均衡,听慢歌比6N2、6N4推的要活好多,就是电位器要调到7-8点钟方向,将大环路电阻改成4.7K后,可以调至12,再多就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级帘栅极电压高于屏级电压,这样的电路合适吗,不是很明白,求指点。

实际上我按图做是可以的,听感还不错,目前试过连继开机6、7个钟,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级帘栅极电压高于屏级电压,这样的电路合适吗,不是很明白,求指点。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很多人受网络言论的影响,误认为帘栅极电压不能高于屏极,其实是对帘栅极的原理了解不透所致。
五级管在标准接法状态下,帘栅极电压固定,屏极电压却在很大范围内摆动,摆幅往往大于正负100V以上,也就是说屏极的电压有一半的时间是低于帘栅极的,没问题吧?
从结构上看,帘栅极是很稀疏很细的金属丝构成,且比较靠近屏极,一般而言,屏极电压只要高于几十伏,就可以承担主要的屏极电流,帘栅极电流则往往要低于一个数量级。如果会看曲线图,了解一下帘栅流的变化曲线,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图上帘栅极仅仅比屏极低几伏的情形下,是不会引起帘栅流增加的,不用纠结,不信可以实际测试。

网友:
6J1电路错误,6P1反馈电阻是正反馈了。

网友:
这个图画的有点乱,我建议R2要么不接,要么接到V1屏极

网友A:
R2接到阴极,负反馈效果更加明显,因为是横跨两级,可以充分利用第一级的增益,如果接到屏极,则只利用了末级的增益,反馈效果会不太明显,相反却加重了另一路大环路的反馈量,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那一回路又多包涵了一个频率响应比较起伏的输出牛。电路中的窍门要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接到阴极,负反馈效果更加明显,因为是横跨两级,可以充分利用第一级的增益,如果接到屏极,则只利用了末 ...

我比过手中几个机器,包括6SQ7-807,6SJ7-6L6G,6N2(6N4)-6P14,这个确实好听,久久不想换,只有那台807的比它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过手中几个机器,包括6SQ7-807,6SJ7-6L6G,6N2(6N4)-6P14,这个确实好听,久久不想换,只有那台807的比 ...

这种电路形式我曾用来设计我的6G2P-6P6P线路,效果确实比较理想。所以比较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