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东东对 胆机很适合。。。。

楼主(2020-12-23):
据说 8寸以上纸盆  全频喇叭很适合小胆机,哪位有这方面的体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只音箱橡皮边喇叭加上全频喇叭效果会怎么样?

需要胆机功率要大。。。。

有一台没有喇叭的机器,根德5299,十四只管子,双声道,每个声道都是推挽功放,可能推得动吧,做音箱也是为了这台机器

网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的松下收录机喇叭和罗兰电子琴喇叭也是全纸盆的全频喇叭,灵敏度可以做到95dB,而且振动行程超长,线性非常好,5~6吋的低音效果不亚于现在的国产8吋喇叭。

网友:
        全纸盆的老喇叭,功率低灵敏度高,容易推声音好听不错。

网友:
我用6P1推6.5寸的橡边喇叭,后来我在TB上买了个1寸的小高音,不用分频器的那种,直接并联。听音效果也挺不错的。

网友B:
老南京的全频喇叭可以做到102db的灵敏度。

网友C:
    大口径喇叭低音丰富,因为人耳对低音阀值较高,不敏感,要充分发挥大口径喇叭的低音性能,放大器需要具有一定的储备。60年代曾用过15寸(380mm)的纸盆喇叭(大障板),加上5W的高音喇叭安装在学生食堂,放大器是普通的美多150W扩音机及有线广播网,低音提琴(不是大提琴),小号,二胡,唢呐等都好听,"洗衣歌","马儿啊你慢些走等"歌曲更没问题。
    下面给出大口径全频喇叭的参数供参考。
    常用口径全频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南京的全频喇叭可以做到102db的灵敏度。

谢谢道长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口径喇叭低音丰富,因为人耳对低音阀值较高,不敏感,要充分发挥大口径喇叭的低音性能,放大器需要具 ...

谢谢于版指教!

网友:
要南京  不是现在的南鲸

网友:
于版,请教请教,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大致判断一个喇叭的灵敏度。因我买了一对8寸的飞乐全频,想搞清楚其灵敏度。

网友B:
我用的上海【美声】800的电子管电吉他音箱是上海生产的【宝石花】全频喇叭,效果不错。

网友:
适合小功率胆机,但全频喇叭两头有限,玩好的成本高且对分频箱不占优势,还不如上分频。

网友:
我原有对十五寸低音的史云威格音箱,灵敏度有105bB,用6P1小胆机推得有模有样的。

网友D:
灵敏度高很容易驱动就是小功率也可以推得很好,但是灵敏度越高失真越大所以现代的箱子灵敏度都不高但是失真都很低需要一定的功率才可以驱动好小功率胆机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上海【美声】800的电子管电吉他音箱是上海生产的【宝石花】全频喇叭,效果不错。

您的电子管电吉他音箱真棒!   喇叭是几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高很容易驱动就是小功率也可以推得很好,但是灵敏度越高失真越大所以现代的箱子灵敏度都不高但是失真 ...

您说的很对!好歹小功率胆机有点失真 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电子管电吉他音箱真棒!   喇叭是几寸的?

电子管电吉他音箱是8吋的全频喇叭,【野马】的晶体管电吉他音箱用的是南京6.5吋全频喇叭四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电吉他音箱是8吋的全频喇叭,【野马】的晶体管电吉他音箱用的是南京6.5吋全频喇叭四只。

8吋的全频喇叭  真可爱!   我试试去买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十年代有一种进口的德律风根彩色电视机,喇叭不错,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八十年代德国和日本生产的中高档彩电、音响喇叭性能都非常优良,可以最大限度地同时满足灵敏度、频响、失真三个难以相互兼顾的指标。

网友A:
全频喇叭灵敏度高,声音自然,但的在频率上两端稍微差点,我在考虑,如果一只音箱橡皮边喇叭加上全频喇叭效果会怎么样?
音箱做了一半还没有完工,买了几只德国根德老喇叭(5X7吋,9X11吋,9X10吋),也买了几只新的橡皮边喇叭,准备全部装进这只音箱中,到时根据机器可选择用不同喇叭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频喇叭灵敏度高,声音自然,但的在频率上两端稍微差点,我在考虑,如果一只音箱橡皮边喇叭加上全频喇叭效 ...

如果一只音箱橡皮边喇叭加上全频喇叭效果会怎么样?

需要胆机功率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没有喇叭的机器,根德5299,十四只管子,双声道,每个声道都是推挽功放,可能推得动吧,做音箱也是 ...

双声道,每个声道都是推挽功放,可能推得动吧。。。。。。

EL84做推挽功放 也就10几瓦,大功率皮边喇叭够推的

网友F:
我用8吋纸盆全频喇叭配过红灯711-2的输出級,很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声道,每个声道都是推挽功放,可能推得动吧。。。。。。

EL84做推挽功放 也就10几瓦,大功率皮边喇 ...

将喇叭三组,到时听那组适合,或者全部并且,总之自己是瞎折腾,到时听天由命吧

网友:
楼主的音箱做的真漂亮!

网友:
我这还有一对儿大飞乐喇叭,谁要用,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8吋纸盆全频喇叭配过红灯711-2的输出級,很好听。

8寸喇叭配小胆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