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上说的节电器,有了解的吗! 说下情况

楼主(2020-12-23):
关于网上说的节电器,有了解的吗!  说下情况,这个关于电源方面的发这里不知道对不对,想问一下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节电呢,“工业节电器省电王”   真的假的! 谢谢解答。

网友:
假的 曾遇到过节电器推销的大神,但是他就是没有忽悠成我,带了一个演示用的仪器,在他那个仪器上是能明显看出节电了,电表也走慢了,但是把他那玩意脱离他那个测试环境就嗝屁了,在外面用电表测试怎么都不成,结果不了了之了,悻悻而去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发出多少热量,做出多少功,需要消耗多少电能是固定的。想要投机取巧的节电是节不了的.

网友:
只知道并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其它的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节电器还有个名字叫智商测试器 也叫智商充值器

网友:
节电器里面是个大电容,不能节电,如果并在大功率电动机或变压器上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国家对企业有功率因数要求,家庭没这个要求,所以不节电

网友:
电能表计量的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是不会增加电能表计量的,只是会增加线路损耗,并联电容可以减少线路无功损耗,但是效果不是十分明显,除非你的用电器功率因数很低并且电能表至用电器线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