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各位老师 同僚多关照发各中周的数据就做见面里吧

楼主(2020-12-23):
今天入手一台收音机修了一下,收不到台,调了一中周没反应,把第二中周拆下来一看里边的输入线圈的谐振电容开焊了,线头也断了,一就手我把两各中周全拆了,把它的数据给扒下来了现在我发给大家共参考。

网友:
您太客气了,我也回礼:请问,什么型号的机器?什么型号中周?

楼主:
不好意思,它那上就写上海,465KC-4604,就这些字。看不出来第一中周第二中周。收音机也不知道啥牌的就写上海无线电器材厂出品。商标后机盖都没了。

网友:
一、465kHz的电子管中周内配的谐振电容容量肯定不会小于100pF,如果小于100pF,中周的带宽将会极其狭窄,谐振点会特别尖锐,结果调谐会很困难,音质会很差,中放会非常容易自激。
二、万用表的电容电感测量功能只能作定性判断,别指望有多高精度。尤其是对值太小或太大,接近万用表量程边缘的电容电感,测量结果误差更大,达到30%都很正常,这样的测量结果已经没有定量分析的价值。要想精确测量电容电感,最好用高频电桥或高频Q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是纯业余的爱好,没有电桥和Q表,数字表确实测不出来小电容,没办法只有一块数字表算是最精确的了。关于我发的数据只能做参考。我看了好多关于中周的数据的帖子和资料,他们只给圈数,电感量,调谐电容,至于骨架的尺寸绕组的距离都没有。所以我就把中周给拆了用笨招搞出的数据只能共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