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温度的电压当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2-23):
最近复习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发现好多地方都提到一个“温度的电压当量”UT,这是一个常数,在室温27°C左右时,(相当T=300 K),则有温度电压当量为UT=26 mV。
然后发现晶体管内部很多体电阻的计算公式,和这个UT有关,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表达式里也提到这个UT。
难道说所有晶体管发射结体电阻rbe都只和发射极静态工作点电流IEQ有关?那不就是说所有晶体管的发射结体电阻rbe都是相同的值?

我现在被这个UT的相关表达式折腾得很惨,感觉总是神出鬼没,变幻无穷。
我想知道对于晶体管的UT,到底一共有哪些关系式?

网友:
现成的参数,拿来就用,哪来那么多废话?

想自己搞参数,就自己搞,也无需废话。

前人耗尽心血来的参数,你不用也可以。别废话。

不要废话,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是这个,为什么某常数是这个,有实力就自己证明,没实力就别废话。

如果执迷参数,我想问一下,你的学习方向是啥?想学电子技术,还是半导体材料方向?

网友:
UT是根据PN结的理论导出来的,对于理想三极管来说,rbe只与发射极静态电流有关。以理想化的方式处理问题,可以突出重点,简化问题。由于不描述任何特殊的三极管,因而结论也更具有普适性。这就象物理学处理运动问题,常常忽略空气阻力、摩擦力一样。实际的三极管,当工作在小电流、小信号状态,可以当成理想三极管来处理。

网友:
楼主走火入魔了。

其实告诉楼主,不搞这些参数也早出成绩了。

楼主目的想做什么?如果楼主想深入,详细探讨PN结原理和构成,研究10年,相信楼主会大成。

网友:
关键看楼主是想往那个方向发展?

网友A:
确切地说,是半导体结的温度-电压当量Ut=kT/q。
将绝对温度归一化(即k=1),则T/q就大约等于86.2uV每摄氏度。这是一个单位温度常数,对锗、硅等都相同,意思是在绝对温度为1度时,半导体结所具有的温度-电势常量。
当k=300时,简单地乘以300就得到25.86mV,近似为26mV。这个值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记住公式T/q,其中波尔兹曼常数T=1.381e-23,电子电荷q=1.602e-19;T被q除后得到常数86.2047440699......e-6

这是单位温度-电压当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地说,是半导体结的温度-电压当量Ut=kT/q。
将绝对温度归一化(即k=1),则T/q就大约等于86.2uV每摄氏 ...

这个就是精解了,要明白就得看看固体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