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 和磷酸电瓶

楼主(2020-12-23):
1 如果自己组装的 磷酸电瓶 价格低于 汽车电瓶 我愿意气折腾一下。
2 原配电池 12V55AH  不知报废能卖多少钱。网上以旧换后 电瓶300左右。说旧能低100块,没有旧要加100块。那么旧的值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组可以加,原来的铅酸电池不要拆,
注意汽车发电机最高电压和磷酸铁锂电压的关系,12V的电瓶 ...

1 原先电瓶差不多报废 2 小汽车 发动机电压 14.4V 如果5节 铁锂 14.4/5=2.88V 2.8 以下 应该没有什么电流了了 3 并联电瓶 停车时候还要对电瓶放电。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组可以加,原来的铅酸电池不要拆,
注意汽车发电机最高电压和磷酸铁锂电压的关系,12V的电瓶配5串的铁锂,24V的电瓶配9串的铁锂。

==================
此回复可能是错误的,请坛友勿采用,个人表示报歉。

网友:
俺觉得,应该是磷酸电瓶吧!

网友:
隔壁数码论坛有用磷酸铁锂电池组代替车上铅酸的,据那个楼主反映挺好。

网友B:
电瓶店以旧换新一般都是折价100
我老板的X5电瓶是90AH, 我去换抵了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店以旧换新一般都是折价100
我老板的X5电瓶是90AH, 我去换抵了150

折旧 100块,光光卖给他,100块能要?

网友:
四串铁锂代换原车电池,X宝各种规格电池壳买,自己用动力磷酸铁锂电芯组装,32135这个规格电池不错,均衡板就可以了,保护板没有必要,我改了几台车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C:
我的电瓶用了7年了,现在气温低,停外面就无法发动了。还在硬撑着。想熬到春暖花开,
网上看了,都是线上下单,线下实体店安装,正品,翻新,问题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瓶用了7年了,现在气温低,停外面就无法发动了。还在硬撑着。想熬到春暖花开,
网上看了,都是 ...

低温 电池的通性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D:
14.4 用4串铁锂正好   充电过平衡保护板    起动机放电不经过保护板  其他用电经过保护板

这是根坛友学 ...

请问负极直通的保护板哪里有卖的?某宝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折腾了,对汽车没好处。你忽略了汽车电瓶除储能还有一个功能-滤波

挡位摩托车难得开,电瓶老坏,拆了电瓶照样能脚踩启动,但怠速时大灯有节奏闪烁,当年我就灵感一来,并了个3000uF,25V的电解上去,大灯不闪了

网友:
我是一个使用铁锂电池的真实用户,最初我也担心过自燃的问题,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车子平时不怎么使用,因为在华东某一线城市市中心使用,堵车很厉害,偶尔有时搬搬东西使用,一般一个月不超过10次用车,所以考虑铁锂电池冷启动性能不错,长时间不充电,自放电小,内阻小,寿命相对于铅酸电池要长,所以我购买了淘宝某品牌的电池,是成品,我并不建议个人组装电池,因为那样不安全,汽车启动电池的要求跟一般的电池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购买成熟产品,另外假期远途的话我一般更换回铅酸电池,那样更安全,因为假期长途行车,怕铁锂过充。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使用方法,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
我的铁锂电池上面有一个可以显示电压的小窗口,一般长时间不用,电池电压显示12.9~13.2V之间,某次我使用专用充电器给它充电,充足是14.6V还是14.4V我忘了,然后行车,到达目的地显示14V,但过两天就显示13.3V,然后一直是在13V左右。汽车发动之后电压在13.2V左右,熄火在13V左右,我感觉里面可能还有放电的电路,电压太高,它可能会放掉点电量。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网友F: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锂电在自身温度70度左右就应该保护,不然就很危险了,不知道现在的工艺会不会还有这个要求,但是一般的车都要求散热水温保持在100度以上才提高燃烧效率,所以车内环境温度对电池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二低温环境要求,这个在南方也许不是很明显。
三是对电压有比较高的要求,目前的发电机标准电压在14.4V左右,这个电压对锂电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另外如果发电机电子调节器损坏有可能电压会升到17V以上如果是铅酸电池会自动拉低到15V以保护车上电子设备,如果是锂电池电压高要嘛直接保护不工作要嘛保护板损坏直接加到锂电上可能会怀孕自燃,如果锂电池保护不工作则电压全部加在车载电子设备上,估计后果也不会乐观。
四是锂电池电量不是很足的请款下如果多次启动汽车会造成直接保护不工作,如果是铅酸电池则有可能能够启动起来。

这也是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汽车厂家都没有配锂电池的重要原因,不要相信淘宝商家说锂电池如何如何好,你觉得他们不论实力还是技术都会比汽车厂家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锂电在自身温度70度左右就应该保护,不然就很危险了,不知道现在的工艺会不会还 ...

我个人觉得汽车厂家不去开发锂电池是考虑成本的问题,请问,开发铁锂电池的优点是延长汽车电瓶的更换周期,请问这个优点对于汽车厂家有多大的好处,我认为几乎为0,所以我认为汽车厂家没有必要在电池上花钱去搞研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汽车厂家不去开发锂电池是考虑成本的问题,请问,开发铁锂电池的优点是延长汽车电瓶的更换周期 ...

还真不是哈,按照大众对国人的了解,这个恰恰是过一个很大的卖点,不过目前好像除了比亚迪,其他品牌车的锂电都自燃过,所以因为风险过高,才没有厂家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