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极致手调机-德生9700DX

楼主(2020-12-24):
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已经将9700DX打造成了心目中的极致手调机了。加装了中波外接天线接口。欢迎大家来讨论下继续改进的手段。争取一机在手本地台及外台(最好可以收到外星台)到耳。

睡眠延时开机

睡眠延时开机

网友:
口水党,无图无真相,

网友:
德生9700D在我这里接收能力还行的,不用这么麻烦的呵呵,380也不错,直线距离70-80公里调频能清晰收到的。

网友A:
我也有台德生9700DX,中波低端灵敏度低声音小,高端正常,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通病,借此一问大家伙有这机器的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
9700DX中波表现一般,可以提升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德生9700DX,中波低端灵敏度低声音小,高端正常,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通病,借此一问大家伙有这机 ...

我从论坛收的一台,高低端灵敏度比较均衡,估计你的性能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论坛收的一台,高低端灵敏度比较均衡,估计你的性能变差了

我买新的,到手就是这样

网友C:
换了钽电容和固态,有啥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钽电容和固态,有啥感觉?

基本没用,除非原来电容有问题

网友:
屏蔽是不是可以做一下。。

网友:
9700dx的问题不在元件,而在于输入没有选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德生9700DX,中波低端灵敏度低声音小,高端正常,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通病,借此一问大家伙有这机 ...

9700DX的中波段通常是低端灵敏度可以,高端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钽电容和固态,有啥感觉?

高音丝丝入扣,低音有力,特别是用耳机听的时候

网友:
谢回复,俺也试试收录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