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七杂八的小资料

楼主(2020-12-24):
如题:  等响度   从曲线可见人耳对高低音感受的灵敏度有差异,放大器就要分别衰减与提升。

楼主:
6P15——Ⅱ
全并联调整式推挽“胆”机
    曾有人说电子管功放的品质有80%取决于输出变压器。且不说此说法是否妥贴和准确,确实长期以来输出变压器确是胆机提高品质的一只拦路虎。今天虽然出了一些品质极高的输出变压器,但一对这样的变压器的价格之昂,往往使很多发烧友却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人在电路结构上做文章。用一般的普通变压器制作了一款“全并联调整式推挽”胆机,取得了低价发高烧的效果。对于广大
“胆”机的制作爱好者也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所谓“全并联调整式推挽”就是在输入级与功放输出级均采用“并联调整式推挽放大”这一电路形式,并且连一般推挽放大器中的倒相级和中间的电压推动级都予以取消,使电路极为简洁明了。此款胆机的灵敏度全靠机中两种管子的高跨导(S)值来保证。“并联调整式推挽放大”即SRPP,原设计是在电视等领域作高频输入级的,后来用在音频电路中,其失真度、放大率以及输出阻抗的降低,动态范围的增加均好于一般形式的三极管甲类放大电路。特别可贵的是SRPP电路的失真会随着信号频率的上升而降低,这更是补偿了胆机高频响应不易做好的一大缺陷。整台胆机的主电路和电源电路如图1、2所示。
    本机的输出级采用宽带放大五极管6P15,输入级采用高频电压放大三极管6N11。这二种管子放大率适中,失真度很低,频响很好。加之都有较高的跨导(S),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的输出功率的情况下需要的激励电压更小。这两种原常用于电视等其它电路的电子管,现在足称得上是国内音频电路里低价管中的极品。另外,国外有一种专为OTL功放设计的电子管,型号为6CW5,外形与管脚与6P15基本一致,但内阻更低,输出阻抗为1kΩ。在本电路中6P15接成三极管使用,更进一步降低了该管的失真和内阻。从图中可见,该胆机输入级和输出级电路结构完全一样,所以其工作原理也完全相同。每级的两只管子采用串联式直流供电,每只管子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的一半。对音频信号而言,上面一只管子的输入取自下面那只管子的屏极。上面那只管子的屏极虽然是接电源,但实际上对音频信号来讲它等价于屏极接地。其音频信号由阴极输出。所以上下两管是在作并联推挽工作。由于电子管的栅负压只须栅极对阴极的电位为负即可,所以输入级和输出级,上管和下管均采用固定电阻来产生自给栅偏压。这使电路极为简单可靠。功率管6P15因为按三极管接法,加之调整式推挽放大本身就有输出阻抗低的特性,所以输出变压器的的阻抗比取2.5kΩ/8Ω即可,又由于在输出电路中采用了高压隔直耦合电容,所以输出变压器可采用自耦变压器(或将互耦变压器改变自耦接法使用),可选用上无二十七厂以前生产的25W线间变压器。因为我们知道与直耦变压器相比,自耦变压器的效率成倍增高,失真、高频损失、相移都大大减小,且与一般推挽用的输出变压器相比,根本就取消了对称的要求。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通常对电子管功放输出变压器的苛刻要求大大放宽,即使采用普通绕法或是普通变压器也能很好的工作。我曾用25W线间变压器和旧黑白电视机的C型电源变压器、交流电子管收音机
电源变压器选择合适的变压比(用阻抗比换算(V1/V2)2=R初/R次)后按自耦变压器接法接入,均获满意效果。须注意的是互耦变压器接成自耦变压器时的接法,要注意线圈的相位,即应接成自耦升压的形式。
    为了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音质,电阻除降压线绕电阻外,其余均采用金属膜2W电阻。电容除电解电容外,可采用630V的聚丙烯或聚脂电容等。电解电容可用彩电电容。值得一提的是隔直输出耦合电容,要求很高者可用聚丙烯或聚脂,一般可采用优质电解(注意极性)。我采用的是CBB型洗衣机电机启动电容。虽然6N2和6P14可直接换插在该机上,但音效会稍逊一筹。毕竟不如发烧管6N11和6P15。好在6P15和6N11很好购买,且价格适中。
    纵观全机,该胆机极为简洁、明了,元件都是易得价廉之物。按图中数值几乎不用调整就能发出靓声。若烧友嫌功率尚小,还可将6P15两两并联后再作推挽,但须注意这时其共用的两只自给偏压电阻两端也应再并两只470欧2W的电阻.且其信号栅极都应串接数十欧12W的阻尼电阻,以防管子自激。
==================================================================================================================================

楼主:
6J5电子管介绍。(具体参数见手册)
   国产6J5型电子管是一个具有五极管特性的高频锐截止较高的跨导四极管。它主要用作高频宽带电压放大或视频前置放大。它的输出电容减小到2.2微微法左右。附加电极,一般称它为束射屏或者是反负阻效应电极,此外采取一些措施减少跨路电容,隔离片都焊在束射屏上,并有单独的引出线,减少布线电容。
   具有这样结构的电子管,在一般欧美技术资料中,统称为五极管,并且在电极接线图中也以第三栅极表示束射屏。实际上,它仅在结构形状上与我们所熟悉的束射四极管相似,并没有均匀的电子束,而其特性又与一般五极管很相像,所以严格的讲,应称为具有五极管特性的四极管。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中,束射屏并无第三栅控制作用。所以不宜工作于要求具备第三栅控制的电路中。
  ★★ 到底是四极管还是五极管这也是前一时期网友争论的焦点
   国产6J5型电子管的特性参数与苏联6Ж4非常相似。但因结构较小以及引出线较短,因而降低了它的极间电容和引线电感,使它在高频范围工作时,性能更为优越。例如当工作频率为50兆周时,6J5的输入电阻将达3300欧。而6Ж4只有2600欧。表中第一栏为国产6J5以及美式同类型号6AH6,第二栏为苏式金属管6Ж4或美式同类型号6AC7,第三栏为欧美的七脚小型管,第四栏为欧美的九脚小型管。从表中可以显明地看出,在一定的放大倍数下,6J5有着比较宽阔的通频带,因此可以认为国产6J5是个特性优良的优选管。
   最后可以指出:由于目前通信技术发展的需要,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制出许多新型电子管,其跨导值达20至40毫安/伏,而K·Δf值高至300兆赫以上。这些电子管的发展方向大概可分为三个途径:①具有框架栅极(密绕的栅极)的五极管或四极管:②具有二次放射的五极管;③具有阴栅极的五极管。对此项尖端技术我国已着手研究与试制,不久将来即可出现一批新型的高跨导管。

楼主:
仅供资料恕不做解释。
两个倒相:
输出管本身自行倒相式胆机.pdf (84.64 KB, 下载次数: 132)

楼主:
6P15电子管于放大器。

6P15=旧型号6П15П型视频输出五极管
    国产6П15П型电子管是一个视频输出五极管,它与国产6П14П型电子管完全相似,仅在管芯上下两端各增添一只金属隔离片。从性能和用途来看,两者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在脉冲信号接收机中(包据雷达、脉冲通信、电视广播等)都有视频放大部分,用来放大脉冲或速变信号,这种信号的频带,从几十周直到几兆周甚至几十兆周,它被称为视频信号。这些视频放大器包含视频前置放大和视频输出电压放大两部分,这里是视频输出放大部份。
   在视频输出电压放大器中,对电子管的要求有下列几点:
    1)需要有尽可能大的宽频带放大能力,保证获得高清晰度和高传真度的图像;
    2)需要有足够大的输出电压,保证满足示波管或显像管输入端的需要;
    3)电子管的效率要达到最大值;
    4)电子管的极间电容要最小。这些主要的要求,可概括地用宽频带放大能力的简单公式来鉴别电子管的优劣程度:
  K*Δf=S/(2πC0),
    式中K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f为频带宽度,S为电子管的跨导值,C0=Cin+Cout+8,即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和接线电容的总和(假设接线电容的估计值为8微微法)。
    上式表明了在挑选放大器型号时,应考虑到有比较小的极间电容和比较高的跨导,使 K·f值最大。视频输出电压放大管来讲,为了获得足够大的输出电压和比较高的效率,它必需具有功率放管形式,因此它的电极尺寸要比一般电压放大管大一些,不可能使极间电容减小到像高频电压放大管一样,不过小型电子管的极间电容是足够小了,再加上管芯上下端的隔离片以后,使跨路电容限制在0.07微微法以下,这样有助于补偿频谱反应曲线的高视频部分。
    获得比较高的 K·f值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电子管的跨导值。但是需要在不增加输入功率(或不增加工作点的阳极电流)的情况下,提高跨导值是难以办到的事,所以一般以S/Ia的比值来比较电子管的性能,该比值越高,表明该管的制造工艺越复杂,越难制造。
    国产6П15П型电子管是根据上述要求,并考虑标准化起见,采用与6П14П相同的统一另件,采取了调整主要参数和降低跨路电容等措施,它的特性数据:见电子管手册6P15。
   在表1中列举了该管与其他欧美优选型号的视频输出管在宽频带放大能力方面的比较。
            K·f     S/Ia    Ia      S          Cin   Cout   Co
            倍·     1/伏    毫安    毫安/伏         微微法
            兆周
6П15П     82       0.47    30      14.7       13.5   7     28.5
6CL6/6L43   71.5     0.355   31      11         11     5.5   24.5
6CK6/EL83   65       0.29    36      10.5       11.2   6.6   25.5
6П9/6AG7   61.5     0.37    30      11         13     7.5   28.5
    表中明显地表示国产6П15П管无论在K·f值或者S/Ia比值都比欧美其他型号有显著的提高,因而在给定的放大倍数下,获得更宽阔的通频带,这里必需指出,只有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才能制造出比欧美现有的视频输出管更为优越的电子管。
    本管系国营北京电子管厂出品。由于特性优良,结构比欧美的简化以及电极接线的不同,因此不建议用国产6П15П型电子管代替其他欧美管型。

    问:国产6P15(6П15П)管用做调幅收音机的末级输出,负载阻抗须用多少?如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如何改制?接成三极管时,负载又是多少?
    答:6P15是专为电视机作视频信号放大用, 按电子管手册中所载典型工作状态有二种用法:当屏压为300伏,帘栅压为150伏,阴极电阻为75欧时,最佳负载是10千欧; 如屏压和帘栅压都用170伏,阴极电阻为82欧,最佳负载是4.5千欧。如作为收音机的输出管时,也可以按上述数据使用。
    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在屏压300伏情况下,须将次级圈拆去约十分之三;在170伏情况下,基本上能代用。但是上述二种的工作电压在收音机中都不方便。如果6P15的屏压用230伏左右,帘栅压用200伏,栅偏压-4伏,则最佳负载也是5千欧附近。这样6P1的输出变压器就能直接代用,而这种工作电压在收音机中也是常用的。
     当6P15接成三极管时,它的最佳负载当屏压150伏时约3千欧,栅偏压约-4.5伏;屏压200伏时约2.5千欧,栅偏压约-6V; 250伏时约2.2千欧,栅偏压约-7.5伏。
=======================================================================================================================

电子管6P15与6P14可以说是是同门兄弟,都属于20世纪电子管鼎盛时期设计出来的宽频带、高跨导五极管。
    按照原来的设计定位,6P15用于电视机的视频放大,6P14则用于宽频带音频放大。后来电子管在众多的领域内被晶体管集成电路取代仅在Hi-Fi音频放大等少数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在6P14被热捧的同时,6P15却备受冷落,两者的价格也相差数倍。由于价格低廉,便有人尝试用6P15来制作靓音的小胆机。
一、6P15简介
     要用好6P15,首先需要知道它是一只什么样的电子管。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人们对6P14与6P1进行比较吧:6P14与6P1同为音频放大管,6P14因为音质靓丽而获得“淑质英才”的美誉,6P1虽然数量众多却没有名分,
6P14因为高跨导而比6P1更容易推动,输出功率也比6P1要大一些,6P14唯一的缺点是比6P1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高时,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与屏极吸引电子的能力同时增加,高跨导与高放大倍数的6P14自然更加容易老化。6P14的跨导大约是6P1的2.5倍,而6P15的跨导差不多是6P1的3倍,因此6P15也比6P14更加容易被烧老,特别是其帘栅极,按五极管连接时,绝对不能超过200V。高放大倍数一方面说明功率管比较容易被推动,但是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较难控制,对于外围电路的要求也更高,而且放大倍数过高还可能会忽略掉音频信号中的某些细节。通常认为将6P15用于音频放大时,不宜按五极管连接,而应该把它接成三极管来使用,接成三极管的6P15内阻仅138k。接成三极管后,6P15的放大倍数下降了一半多,但是却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了,而且三极管的音质也比五级管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
中,三极管是很难推动的,但实际上推动连接成三极管的6P15与推动6P1一样容易。这样看来,6P15接成三极管后,应该是一只性能出色但也很脆弱的电子管。如果进行比喻的话,6P1就像原野上茂盛的野花,而6P15则像
温室内娇艳的鲜花。
   本刊曾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介绍6P15在Hi-Fi功放中的应用,在其所介绍的甲类功放电路中,6P15的帘栅极、抑制栅极与屏极相连接成三极管。它的工作状态为屏极电位310V,静态屏流38mA,阴极电阻220欧,负载阻抗5kΩ,输出功率3.3W。这个设计几乎将6P15的潜力发掘到了极致。互联网上有这个电路,根据不同的电子管逐个调整。对于一些管子,阴极电阻甚至会超过430欧。更为麻烦的是,6P15的屏流会随着时间漂移,只要经过十多分钟就会翻一番,很容易将电子管烧老。
二、6P15保护
  对于6P15这种脆弱的电子管,怎样才能确保它不被烧老呢?笔者认为用恒流源来代替阴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嫌逐个挑选阴极电阻太麻烦,所以笔者产生了用恒流源来代替阴极电阻的想法,并对此进行了实验,电路如图1所示。
  该电路是由结型场效应管SK373构成的小恒流源,通过发光二极管为PNP型晶体管2SB649A提供基谁电压,并为并为6P15提供约2mA的阴极电流。而2SB649A为6P15提供约36mA阴极电流,6P15的屏流就是两者之和。通过调整电阻R的阻值,可以调节2SB649A输出的稳定电流。恒流源的等效电阻很大,能够产生强烈的直流负反馈,从而使6P15的屏流保持稳定。采用PNP型晶体管做恒流源是由于它的集电极电位为零,可以将它直接固定在胆机的底板上,让底板兼作散热器。因为2SK373的初始电流来自6P15的阴极电流,发光二极管需要延时约30s才会亮起,所以恒流源还提供了一个软启动的过程,这对于延长电子管的寿命也有好处。使用了恒流源以后,大约经过30s的时间,随着发光二极管的蓝光泛起,6P15的阴极电位才会从刚开机时0V上升到15V左右,此时其屏流已经达到了38mA。然后再经过10-20min(时间因不同的电子管而异),其阴极电位才会从15V逐渐地上升到30V,并基本稳定在30V左右。在这个过程中,虽然6P15的内阻不断减小,但是它的屏流始终保持为38mA。
三、6P15胆机
    图2是笔者根据上述的实验结果制作的一款胆机,前置级由双三极管6N3构成SRPP电路,取其频率特性好、输出阻抗低的优点。功放级使用两个相同6P15电路单元并联,以便使输出功率达到6.5W以上。功放管采用固定偏压与恒流源混合的偏置方式,由固定偏压方式提供22V的偏置电压,而恒流源则提供大约10V的偏置电压。采用这种混合的偏置方式可以减少阴极电位的漂移幅度,同时提高B电电压的利用率。笔者相信这种混合的偏置方式也可以用于2A3与300B等低内阻的三极管,并因此可节约15%的电能。
   本机使用的变压器从网上订购,输出变压器的铁心的横截面积为26mmx42mm,一次侧阻抗为2.5kΩ,抗饱和电流大于90mA。电源变压器则是6P14推挽电路使用的那一种,铁心的横截面积为32mmx45mm,其二次侧除了250V的高压绕组与6.3V的灯丝绕组之外,还有一个30V的绕组,用来提供固定偏压所需用的负电压,同时为一个高压延时启动电路提供电流(图2中未画出高压延时启动电路)。
   本机采用搭棚焊接的安装方式,发光二极管用Φ3mm的蓝色管,安装时将它放入6P15的管座内,电路工作时它发出的蓝光从下面照亮6P15,可以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增加一些情趣。将6P15接成三极管后,放大倍数仍达20倍以上,因此能够方便地组成简洁的两级无大环路反馈放大器。而两管并联时,内阻大约为700欧比低内阻三极管略低,输出功率则与之相当。
   图2电路使用的都是廉价的电子管,但是却有着类似于低内阻三极管的音质,因此这个电路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5——Ⅱ
全并联调整式推挽“胆”机
    曾有人说电子管功放的品质有80%取决于输出变压器。且不说此说 ...

6P15该涨价了。谢谢。

网友:
6P15

6P15=615弫

6p16p14""6p15:23Ov2004V()5Kлл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