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60V8A大功率锂电池充电器为双电压充电器

楼主(2020-12-24):
不久前从坛里买了个60V8A大功率锂电池充电器,借用原图  输出为71.4V8A,  本想用于48V电动车充电,输出得改成58V,于是就想给改成双电压的,下面是实际操作,电压、电阻、电流都是实测值有误差哈!
调整最大输出电流,考虑电池容量和充电器的可靠性,决定将输出最大功率调小一点  原输出8A580W电阻值为3.44K,自己用2500W电炉丝做了个简易负载  实测R21/R22阻值为2.78K时约6.5A450W,2.24K时约5.4A400W,    我选择的是6.5A嫁接的功率计
    调整转灯电流,实测R28/R29阻值为428时转灯电流1.16A,选用300转灯电流约为650MA.
最后测试时发现当切58V档时电源出现打嗝现象,测3845工作电压为8.6V临界状态,在R55位置加150电阻并联在R56上,实测3845工作电压达到10.5V,
    改装完毕,正常使用中

网友A:
这个500多瓦,都不用EMI,也不用PFC。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00多瓦,都不用EMI,也不用PFC。
厉害了

帮朋友弄的,他说比以前买那些好用 快多了

网友B:
电路原理吃得透彻啊。
麻烦贴上原理图,讲讲工作原理,和改制的简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吃得透彻啊。
麻烦贴上原理图,讲讲工作原理,和改制的简单计算。

没原理图 和一般3842充电器基本差不多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改造方案!已经下手购买2个,请问如果在改电压的电阻上并或串可调电阻,能在58V到70几V之间调节,选多大阻值的电位器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改造方案!已经下手购买2个,请问如果在改电压的电阻上并或串可调电阻,能在58V到70几V之间调节 ...

R31处用38K~40K电阻,R46、R49用50K电阻并联50K可调代替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最低电压偏高可适当减少R31,就是电压低了可能会引起3843供电电压不足打嗝,按方法简单加强3843供电试试看,可适当增大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R31处用38K~40K电阻,R46、R49用50K电阻并联50K可调代替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最低电压偏高可适当减少R31, ...

里面的输出电容应该是100V的,如果我调高点输出电压,比如80几V,会对充电器有什么影响呢?  那样72V的锂电组也可以用这个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输出电容应该是100V的,如果我调高点输出电压,比如80几V,会对充电器有什么影响呢?  那样72V的锂 ...

80多一点应该没关系,不过最好是换更高耐压的,我这次改可调是用160V150uf的

网友:
好的,谢谢你了!我理论不行,实际动手能力还行,就是看到你这个手把手式的改造贴后才去下手购买了2个,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多一点应该没关系,不过最好是换更高耐压的,我这次改可调是用160V150uf的

晕死,忘了问你了,如果改成88V到58V之间的可调输出电压,那该选什么阻值的电阻和可调电位器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忘了问你了,如果改成88V到58V之间的可调输出电压,那该选什么阻值的电阻和可调电位器啊?谢谢

不客气,大家相互学习 坛里高手如云,我这不过是班门弄虎 方便有这个充电器的不用去费劲了,另外电阻选用已经回复了的

网友D(2021-01-23):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大家相互学习 坛里高手如云,我这不过是班门弄虎 方便有这个充电器的不用去费劲了,另外电 ...

调整电压要什么规格的可调电阻的?替换电路板上的哪个位置的电阻,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电压要什么规格的可调电阻的?替换电路板上的哪个位置的电阻,谢谢回答。

调压可调用多圈电位器,图6电路板旁边那两种都可以 借其他的原理图说明一下改动位置吧,就是R31/R46/R49,如果改0到100V可调直接用100K可调代替这3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过要增加两个12V左右的电源分别给3845和358独立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压可调用多圈电位器,图6电路板旁边那两种都可以 借其他的原理图说明一下改动位置吧,就是R31/R46/R4 ...

非常感谢,我买到有一个67.9V我,有一个就足但是充电有尖刺耳的滋滋滋声,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我买到有一个67.9V我,有一个就足但是充电有尖刺耳的滋滋滋声,这样有问题吗?

怀疑是不是带负载变压器铁芯在叫,减小一点充电电流试试看,另外就不知道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不是带负载变压器铁芯在叫,减小一点充电电流试试看,另外就不知道是不是自激了

有一个叫,有一个不叫,奇怪了,电流都是8A.

网友:
一箭双雕了

网友:
昨天晚上按照你的方法改造了下,我调到56V左右,电源就打嗝了,但按照你的方法改造了R55并了个150欧电阻啊。

还有就是我把功率输出电阻做成了两档,打算一档8A,一档差不多4到5A充电。一档是3.44K,一档再并一个电阻,开关开启后并连的阻值是2K左右,但还是无法调整电流呢。

网友C(2021-05-14):
你好,我也下手买了2个,一个改造成功了,一个改造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当时换的可调电位器不晓得是调大了还是调小了,结果输出电压直接飙上100V了,然后有个电容直接爆开,后来我换了电容,又换回了原来的电阻,结果调输出电压还是不行,最后我也不知道搞到什么了,具体情况是没输出了,但看板子也没烧元件的痕迹,扔了可惜了。能不能我寄给你,你帮我检测下啊!能修成功,我付维修费就行,修不了,你直接扔了也行。谢谢!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下手买了2个,一个改造成功了,一个改造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当时换的可调电位器不晓得是调大了 ...

需要改成什么样的呢?没输出检查了3845吗?价值不高最好是自己弄弄 如果想寄过来,地址已经PM,我也是试试看,不敢肯定能修复好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改成什么样的呢?没输出检查了3845吗?价值不高最好是自己弄弄 如果想寄过来,地址已经PM,我也 ...

谢谢!你修总比我囫囵吞枣更强。我是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谢谢。周一寄给你。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修总比我囫囵吞枣更强。我是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谢谢。周一寄给你。麻烦你了

不客气 那就发过来再说了

网友:
看着简单暴力

楼主(2021-08-26):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修总比我囫囵吞枣更强。我是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谢谢。周一寄给你。麻烦你了

电压有了,空载状态亮红灯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有了,空载状态亮红灯不正常

感谢!慢慢折腾,修不好也不要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慢慢折腾,修不好也不要紧!谢谢

仔细查看电路,那个红灯是正常的电源指示,不正常的是旁边的绿灯亮度不够,另外状态不能变色
检查没发现其他问题,转灯三极管8550也是好的  也还是弄个8550换上去试试,结果故障依旧
是没拍清楚看花了眼?再来一张  确实是8550啊!没辙了 补课.......弄个8050试试看   正常了
还有这种神操作,8550代换8050
换上8050后的待机状态  绿灯亮,风扇不转有负载才转,充电器修复完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电路,那个红灯是正常的电源指示,不正常的是旁边的绿灯亮度不够,另外状态不能变色
检查没发现 ...

网络不好,图片顺序乱七八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电路,那个红灯是正常的电源指示,不正常的是旁边的绿灯亮度不够,另外状态不能变色
检查没发现 ...

才看到,请问是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看到,请问是啥问题呢?

次级有辅助电源,初级没问题,主电源没输出,给你改动的整理整理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