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的一个现象,请各位大咖给指教,谢谢

楼主(2020-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屏极应当没有电压,帘栅发红很容易烧管子。

网友:
ELL80好像是共阴双五级管。
你这不会是g3烧红了吧,我是瞎猜的。

网友:
屏极与变压器连接有问题,(管脚接触不良,或变压器断路),造成第二栅电流过大而发红。

网友:
好像是帘栅极烧红了?第一步:应该拔下该管,进行测试,看看各级之间有否短路及漏电。第二步:检查该管管座是否有短路及漏电。第三步:检查与之连接的输出变压器正常否?包括检查周边连接的电阻、电容有否短路、断路及击穿等现象。检查屏流、帘栅流等。检查该管管座的焊接情况,是否有焊点与周边电线碰极的情况发生。管座本身有否过热烧糊的现象,如有,有可能管座本身内部已经烧糊短路了。总之一定要查清帘栅电流过大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并感谢楼上各位,
管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已经更换过4个同型号的ELL80,换到这个位置就会红帘,管座是 ...

正常声道"篷篷声"听得人如痴如醉,不觉已有南郭先生混在其中,把正常声道喇叭短路,让南郭先生独奏,他就现形了。         正因为屏极电路不通,二栅才会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位的电路图附上

看图纸标注好像有点问题,R434和R435都是上下管栅极串联的消振电阻,为何一个是1K,而另一个是120K?感觉120K是标注错了,应为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并感谢楼上各位,
管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已经更换过4个同型号的ELL80,换到这个位置就会红帘,管座是 ...

管座不要看着干净就是真干净。

我记得以前坛子里有个类似的故障,反复查了若干遍都排除了,最后还就是管座问题。

网友:
搬个小板凳座下来慢慢看各位大佬的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声道"篷篷声"听得人如痴如醉,不觉已有南郭先生混在其中,把正常声道喇叭短路,让南郭先生独奏,他就 ...

“把正常声道喇叭短路” 对工作中的功放管及输出牛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正常声道喇叭短路” 对工作中的功放管及输出牛有影响吗?

谢谢楼主。您的问题楼主已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