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Diy一个STC单片机的下载器,CH340的V3引脚怎么使用?

楼主(2020-12-24):
开始重拾之前丢下的单片机学习,当初买的面包板学单片机套件,是用STC的单片机教学。套件里面配的下载器用的是CP2102,还赠送了一个ASP5自动冷启动模块,后来这个模块无疾而终了。
所以想自己Diy一个自动下载器,拟用CH340C来搞,做成自动冷启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看CH340的数据手册,第4脚(下图CH340T是5脚)是V3脚,是用来外接3.3V电源的,手册当中对这个脚的描述是:“在 3.3V 电源电压时连接 VCC 输入外部电源,在 5V 电源电压时外接容量为 0.1uF 退耦电容”,手册中的推荐电路也没有对这个引脚的具体应用场景做说明。

那么如果我用CH340C这个芯片做USB到单片机的下载器,这个V3引脚以及3.3V单片机的供电该怎么处理?是用1117-3.3V的LDO从5V生成3.3V接到这个V3引脚上,然后再输出一路给单片机的电源脚,用于3.3V的单片机下载?

网友A:
答案就是
在 3.3V 电源电压时连接 VCC 输入外部电源,在 5V 电源电压时外接容量为 0.1uF 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就是
在 3.3V 电源电压时连接 VCC 输入外部电源,在 5V 电源电压时外接容量为 0.1uF 退耦电容

您这等于没说。
电脑的USB口只有5V电源,如果要用电脑通过这个下载器向3.3V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话,肯定要向单片机供电的吧?我觉得应该是用LDO从5V生成3.3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对于CH340来说,那个V3引脚直接连接到LDO输出的3.3V?,CH340的电源引脚同时还接着5V,这个接法对于CH340来讲对不对?两组电源同时给它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串口芯片大同小异,这个是Arduino的原理图,可以看到串口芯片VCC是5V的
3.3V有个输出脚,直接退耦。CH340那个V3脚,应该也是个3.3V的输出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等于没说。
电脑的USB口只有5V电源,如果要用电脑通过这个下载器向3.3V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话,肯定 ...

看描述V3不是一个电源输入,你不能指望在5v供电的时候给他单独输入3V让他下行供电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芯片大同小异,这个是Arduino的原理图,可以看到串口芯片VCC是5V的
3.3V有个输出脚,直接退耦。CH34 ...

CH340芯片手册里面很明确地说了V3引脚在3.3V的时候需要连接外部电源,按照这个描述,应该不是输出脚啊?

看您4楼回复的电路,是Vcc和V3脚都连接到3.3V电源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340芯片手册里面很明确地说了V3引脚在3.3V的时候需要连接外部电源,按照这个描述,应该不是输出脚啊 ...

应该有电压输出的,可以在5V的电压下测下V3。现在Arduino Nano也改用了CH340了,板子上也有没有3.3V稳压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pianshen.com/article/62851025652/

这个网页,只说了CH340工作在5V和工作在3.3V时候的电路连接方式。
对于我这个应用场景,CH340是从电脑的USB接口获得电源的,这个电源只有5V,并没有3.3V。然后,后面的单片机可能会有3.3V的,比如我用这个下载器,向3.3V供电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应该怎么处理?肯定不能把5V直接给单片机。您的意思是说V3脚是3.3V输出脚?如果真是输出脚的话,就直接把V3脚引到3.3V单片机的供电脚上也就完事了;如果不是输出脚,那我还得另外解决单片机的供电问题,例如用LDO给单片机供电,但是这样的话,CH340是5V供电的,单片机是3.3V供电的,CH340输出的信号,高低电平的区间是不是能做到跟3.3V单片机兼容?能不能正常工作?手册里面的描述实在太含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电压输出的,可以在5V的电压下测下V3。现在Arduino Nano也改用了CH340了,板子上也有没有3.3V稳压 ...

好吧,等我把电路搭起来再测量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线很好买吧

网友:
淘宝几元钱还包邮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要自己做

楼主:
我那套件带的CP2102下载线是能正常用的,只不过ASP5自动冷启模块坏了,每次下载都要拔掉单片机供电线,比较麻烦。
自己做是一种乐趣,就好像【晶体管与集成】版面,很多坛友自己diy收音机,收音机掏钱随便能买到,为啥自己做?做这个电路,我需要用先查找资料,构思功能,确定大致的电路构成,然后用KiCAD设计/绘制电路图,在洞洞板上面搭电路实验,修改电路,再实验、直到达到设计目标,然后生成PCB文件,拿去打样;拿到PCB板后焊接,调试。这其中每一个过程,都是学习提高,也都充满乐趣。直接买新的有这过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网页,只说了CH340工作在5V和工作在3.3V时候的电路连接方式。
对于我这个应用场景,CH340是从电脑的 ...

别指望用V3向单片机供电,老实加一个3.3VLDO

我有几个CH340G,是USB接口5V供电,与5VSTC15或3.3VSTM32都能很好通联

网友:
现在的STC芯片,已经排除了写程序时要多次启动的BUG; 一个几块钱的普通串口转TTL模块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指望用V3向单片机供电,老实加一个3.3VLDO

我有几个CH340G,是USB接口5V供电,与5VSTC15或3.3VSTM32 ...

您那STM32下载的时候,电源是怎么供应的?直接给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STM32下载的时候,电源是怎么供应的?直接给5V?

老实说,STM32很少用串口烧写的。玩STM32 STM8都用ST-LINK,STM32也有人用J-LINK。

楼主:
某宝上3.3V/5V通用的自动下载器,用的就是CH340芯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两种电源电压问题,还有怎么解决电平适配问题的。

网友C:
通用下载器都加有1117-3.3,要哪个电压就选哪个,并不是自动调电压。

TTL电平问题,无论下载器与单片机之间,还是不同电压单片机之间,我都是直连,从没有因电平问题出现不通联的。我有个电源,主板用STM32,副板用STC15,串口直连,也用得好好的。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340的VCC进去之后经过一个串联稳压器,输出3.3V给内部VDD,同时VDD引出一个脚,就叫V3

这个V3脚就是内部实际电源。  但内部的串联稳压器输出电流很小,也就给自己用,别指望它能输出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下载器都加有1117-3.3,要哪个电压就选哪个,并不是自动调电压。

TTL电平问题,无论下载器与单片机 ...

好的,那我加上1117-3.3,电平的事我先试试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340的VCC进去之后经过一个串联稳压器,输出3.3V给内部VDD,同时VDD引出一个脚,就叫V3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