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排线如何处理?

楼主(2020-12-24):
请教各位,下面的收音机排线,如何拔出来?

排线2

排线2

网友:
按照正常的色标,蓝色的就可以直接操作,这个应该是直接拨的

网友:
有的直接拔,有的有卡子,闹不清!

网友:
这种应该是直接拔的

网友:
仔细看看,这头说不定是直接焊在上面的。

网友:
关键要用力。
蓝色是加强垫片,连蓝色一起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不可能是焊死的。除非被人修理过焊上去的,而且这种排线非常难以焊接,因为它是类似印刷的线条。

因为照片没有多角度的拍摄,看起来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有的是焊的。诗华收音头里的我就拆焊过的,蓝色的可能是套起保护作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是直接插拔的,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