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满意地弄好了一台红灯754收音机。

楼主(2020-12-25):
      好几年前购的红灯754,喇叭和音量电位器都是坏的,试机时太令人失望,过后就丢在一边。几天前想到把它拿出来搞搞,看是否能弄响。
      发现中波振荡和中周都被动过,换好喇叭和电位器过后又折腾了一番,能听到广播了,但灵敏度不高,所收的电台与频率刻度板相差甚远。于是,就按书上说的一步一步尝试调整。
      先调中周确定中频,用两根一米多长的塑料外皮电线绞合起来(但不连接),一头接正常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的输入端,另一头接待调中周收音机的变频管的基极;再用一根电线将两台机子的接地端连接起来。两机都接通电源,从后往前分别调各中周的磁芯,直到每个都调到声音最大(反复多次)。
      接着调振荡确定刻度,确定低端的一电台,调振荡的磁芯,高端调补偿微调电容确定电台,并都使其声音最响。但刻度还是相差比较远。按书中所说的来做,卸下中波振荡垫整电容,用一个双联的一联代替该电容,在900千赫附近找到一个电台(先用其他好的收音机收听确定),调振荡线圈的磁芯,使其声音最大。再收听低端的那个台,发现声音变低了,调整那个可变电容器,使其声音最响。测量可变电容器此时的容量,用同值的固定电容换上,刻度调整达到了满意的程度。
       最后调跟踪,低端调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收听电台声音最响,高端调天线输入回路的补偿电容,同样使它声音最响。
       这台红灯754刻度准确,灵敏度、选择性和音质都令人满意。这是我调得最使我满意的一次。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想应该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1-02-23):
楼主调频率覆盖方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在频率刻度和双联容量按原电路设计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垫整电容容量根据双联本振联容量x1.06倍并圆整确定,不应根据调整来确定,这个容量能保证三点统调,数值是唯一的,垫整电容的实际作用是保证本振频率变化范围为约2倍(1000KHz~2070KHz),中波信号范围是3倍(535KHz~1605KHz),所以天线联不用垫整电容。
正确的方法是:在中频频率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在频率刻度640KHz附近调整本振线圈找到已知存在的该频率信号,可以顺便移动天线线圈使音量最大;在频率刻度1500KHz附近调整本振补偿电容找到已知存在的该频率信号,顺便调整天线联补偿电容使音量最大;上述调整因互有影响需重复2~3次,最后在频率刻度1000KHz附近找到已知存在的该频率信号,用铜铁棒(就是一端是短磁棒另一端是铜棒或铜管)一端靠近天线线圈,磁端靠近音量增大为铁失谐,铜端靠近音量增大为铜失谐,少许失谐不可避免。
关于铁失谐和铜失谐的处理方法以后再谈,商品机修复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2021-01-08):
没有仪器,调试确实比较麻烦,我记得当时修收音机的时候这些中周都轻易不调整的,实在需要调整,先要做好记号,不行原样恢复。曾经有一个同学的收音机调乱了,两个人整整弄了一个下午才勉强复原,方法跟楼主差不多,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绝缘棒一端固定一个铜片,另一端固定一截磁棒,用来调整磁棒天线的线圈位置

网友A:
这机不是用三节电池的吗

网友B:
已经玩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玩得不错了!

逐步逐步学学,尝试着实践实践,以后退休了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不是用三节电池的吗

电池正极红线接在了第三节电池的接线柱上,没有用上第四节电池。

网友:
有信号发生器,就不要接正常收音机的检波抽入端吗?

网友C:
换上双联的一连,调整频率用在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双联的一连,调整频率用在低端?

是的,用在低端,我昨天调整时选的是本地电台603千赫。

网友:
关于垫整电容的调整原理和方法还是有点搞不清楚

网友:
中频没扫频仪仪表都会调歪。我有个收音机,用电台调,感觉很好了,扫频仪一看,中心频率跑440k去了。
有465k陶瓷滤波器的机器好一点,有个基准,没仪器一般也不会调歪,调歪了效果不好。

网友(2021-02-23):
统调收音机的方法,谢谢楼主。

楼主:
谢谢!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基本不懂。我是按人民邮电出版社的《怎样修理晶体管收音机》的相关介绍做的,这样的老收音机许多元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值,此种方法是调两点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采用的,书上特别强调这一点。

楼主:
人民邮电出版社《怎样修理晶体管收音机》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