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取样电阻在哪里

楼主(2020-12-25):
(图片)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细节,找一个接近的电路图分析吧。

网友:
431 ---光耦----3842

网友:
电压取样,还是电流取样?,电压取样顺着输出端回查,电路中串联的一个大个低阻值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压取样在输出端到431附近的一组电阻的细线就是电压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不错 什么型号的 多少V 输出 ?
另外PCB 背面拍一张 我告诉你哪个是取样电阻

3845芯片想改调压调流
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电压采样呢 可以加你吗

楼主:
太谢谢了 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 431 旁边哪个电阻 就是下端电阻  另一边有个电阻空位 可以加个可调 升压

哪款空位,大神可以帮忙标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 431 旁边哪个电阻 就是下端电阻  另一边有个电阻空位 可以加个可调 升压

我看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改变431的下调整端电阻来改变输出电压   电阻增大则输出降低  反之升高

改变电流取样到运放358 里的 ...

大神威武,成功把电压拉到100v,431电压调到46v,现在所有电动车都可以通用了 我充电器是10ah的 现在去看看358的资料再把电流也改了

网友B:
调电流就调小那个提样电阻,前提是你这个输出整流管和输出变压器功率要足够大

网友:
网上有很多电路图,找一找,对照 就可以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抽时间帮我解答,讲解非常详细 我是菜鸟还需要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LM358  5脚对地2个电阻的阻值  可以调整输出电流   电阻大 输出电流小。  最大输出电流 不建议大于原机 ...

我这个就是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流就调小那个提样电阻,前提是你这个输出整流管和输出变压器功率要足够大

8安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铅酸充 不信加0.5~1A 负载后电压上升

好的,我买的是锂电池充电器10ah,估计他们改改就卖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锂电必须拆掉哪个电阻

感谢大神,可以加你好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