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次级地(冷地)带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12-26):
手头一个小型塑壳开关电源,市电输入为火零两插,发现冷地(即电源负极)对地电压很高,达到50-70V,电源负极摸起来有
轻微麻电感觉,后来拆除了冷热地之间的Y电容后,电压明显降低,但还是有15V左右,拿来给固态硬盘供电时,金属外壳上
的电压会导致硬盘掉盘。

网上找了些资料,说是可以改用带保护地的三脚插头,然后把冷地与保护地(即市电大地)接在一起,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有效、
安全?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电源是没有初次级线圈光耦隔离工艺制作的电源。厂方为省成本采用220V直接降压输入到开关电路,降压变 ...

就是有光耦 也会有Y电容的!  Y电容与光耦没关系!  可以搜下Y电容的作用原理!

网友:
网上找了些资料,说是可以改用带保护地的三脚插头,然后把冷地与保护地(即市电大地)接在一起,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有效、

当然有效。

网友C:
发现冷地(即电源负极)对地电压很高,达到50-70V,

这个冷地对地的地是哪个地?

网友B:
你这只电源是没有初次级线圈光耦隔离工艺制作的电源。厂方为省成本采用220V直接降压输入到开关电路,降压变频整流后直流电少不了同地位的零线,所以原线路上用电容串作零线,成为次级的负极。因电容只隔直流,交流可无障碍通过,而电容大小与通与过的电流成正比例,小电容接着让你略感有麻,如果某一天电容击穿短路,轻则损坏用电设备,重则危及生命!为安全起见,建议不要用此电源,短期省了几元买电源的钱,一出问题可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光耦 也会有Y电容的!  Y电容与光耦没关系!  可以搜下Y电容的作用原理!

终于来了个懂的。

网友:
这个正常现象! 安规要求,这个Y电容都要有的,   这个电容也叫安规电容, 质量一般都挺好的,       可以在输出地,接插头地,    可以参考电脑电源!  电脑电源输出的电压,负极接连接在机箱外壳上。   没有接地的插头, 用湿手摸外壳也有触电的感觉,  用地线,碰主机外壳,还能看见轻微的火花!
电脑的地线,就连在三眼插座的中间! 可以和插板上的地线,直接连通!

有的电脑插头没有接地    VGA线材差了,显示器还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光耦 也会有Y电容的!  Y电容与光耦没关系!  可以搜下Y电容的作用原理!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X电容和Y电容两种类型,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D:
两插更换方向,有什么差异?

网友: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和Y电容耦合过来的对地交流电压,最大漏电流为输入对地电压和该电容的容抗的比值。

改用带保护地的三脚插头,然后把冷地与保护地(即市电大地)接在一起,不知道这种做法有效、  有效
在以前接触的HP等服务器电源中,次级地是直接接到机壳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冷地(即电源负极)对地电压很高,达到50-70V,

这个冷地对地的地是哪个地?

这个电压是电源输出端对市电保护地测量出的,市电保护地(PE地)可以是三脚插座的地脚或是埋入地下的水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插更换方向,有什么差异?

没有差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我补充几句,
刚发现次级的电压不只是存在于冷地,而是加入了整个输出端,正负极都可以测出,加Y电容大约60V,不加则降至18V左右,而且是交流电压,直流档测不出,万用表显示频率是50hz。

这个窜入次级的电压是50hz交流? 我看很多资料都说这个电压是从高频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寄生电容耦合过来的,高频变压器的工作频率应该远高于50hz吧?

这个电源买了十多年了,总体做工还算规矩,安规电容、冷热隔离都还不错,我也测过冷热之间(光耦、高频变)直流阻值为无限大,板子也没有受潮痕迹,所以这个次级交流电压真是来历不明了

另外,关于次级冷地直接接市电的PE地,我找了四五个成品电源看过,输出端冷地的确是直接与外壳连接的!

但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电源,近60V的电压直接接上去,漏电电流会不会超过保护器动作值?家里这两天已经被我弄黑过两次了、、有点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我补充几句,
刚发现次级的电压不只是存在于冷地,而是加入了整个输出端,正负极都可以 ...

我的一个2芯输入的电源适配器,接电脑时鼠标呆滞,后来改用带地线的3芯线连电源,PE线接输出负极(输出地),鼠标活了,想来你的情况也可以在输出地试接PE线看看,虽说现在有60多v电压,但是当输出此电压的等效阻抗足够大时,就不会有多大的电流。

楼主:
已经提心吊胆的试过了,冷地接市电的pe线,输出端的交流电压降低到1V左右,问题算是解决了,实测对地电流仅0.1ma,不用担心跳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