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是许多坛友比较喜欢的收音机,发上电路图和印刷线路。

楼主(2020-12-26):
或许可以给坛友们在维修时找电路图带来一些方便。

网友:
跟进一下,当年家里值钱的大件之一。

网友:
这个好,可以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喇叭换成5吋的如何?

130毫米的喇叭肯定装不下,100*160毫米的椭圆形喇叭应该没问题。

网友:
红灯754的设计对维修很友好,后盖2个螺丝,再卸下2个螺柱线路板就拿下来了,维修非常方便,而凯歌4B15的设计非常失败,其一波段开关采用架空设计,造成多出18根飞线;2.线路板多处孤岛,一个焊点,就为焊接一个元件的一个脚,造成维修时必起皮脱落;3.电池盒独立设计,多出2个弹簧和2个电池正极,浪费空间

网友:
而且4B15的电池盒非常容易从中间断裂;4.短波采用磁棒设计,效果不好且占用便携机宝贵的空间;5.普及型机器,为降低成本,减少了很多元件,导致机上元件容易损坏,修了几台,大部分低放的3AX31B损坏或不良

网友B:
红灯754声音和灵敏度都比凯歌4B1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754声音和灵敏度都比凯歌4B15好。

红灯754声音肯定比凯歌4B15好许多,但灵敏度好像比4B15要差一些。

网友:
声音红灯低音多一些,低放的3AX81配对不好容易造成失真含混不清,凯歌4B15高频多些,在状态的背景噪音很低,听新闻声音很耐听

网友C(2021-06-27):
引用 网友A:
红灯754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也算够大的了,其音频效果算是好的了

还有更好的吗?锗管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好的吗?锗管输出的

跟海燕B411去拼一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海燕B411去拼一下如何。

海燕B411音质好吗?

网友E: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发现有许多品牌和凯歌4B15差不多结构的机子,有春雷、海燕、美乐等,那时是不是上海电子系统搞了一个类似手表的“统一机芯”,方便维修互换零件?但仔细看,各厂略有区别,有的有远程开关,有的没有。基本格局布置差不多:中波磁棒在上,短波磁棒在下,右边三节1号电池。电池塑料架子中间容易开裂。音量电位器全是台式那种大型带开关的。

网友F:
喜欢是最不讲道理的事。大家都喜欢,理由?没有理由!要说754不错,也行。但我觉得和它差不多的另一台老收音机春雷3P9似乎更好一些。同样都是7管机,同样都是3节一号电池,同样都是4“喇叭,但3P9机箱更大,听起来声音更厚实。A:有个提手,这比754那个软带子好太多。B:电路上用了两只发光二极管给高 频部分提供稳压,且中波和短波偏流不同,这个细节754肯定没有!C:如果754和3P9出现在同一卖场的话,3P9一定只有754一半的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灯754声音肯定比凯歌4B15好许多,但灵敏度好像比4B15要差一些。

主要是前三级工作点较大的原因,但4B15信噪比略差于754。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发现有许多品牌和凯歌4B15差不多结构的机子,有春雷、海燕、美乐等,那时是不是上海电子 ...

4B15是弟一个出现在当年市场中的这类好像是采用了联合设计的外差式2波段收音机!由于采用了4寸喇叭和三节1号电池。音质和效果都比3寸喇叭和2号电及5号电池性能好许多。所以后来各地在4B15的基础上相继推出各式二波段收音机。而内部走线基本大同小导!只是在双调谐中周上有些区别。全国有十几种外形类似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4B15是弟一个出现在当年市场中的这类好像是采用了联合设计的外差式2波段收音机!由于采用了4寸喇叭和三节 ...

谢谢,学习了。估计差不离了,但感觉不一定从4B15开始,上上周在南京买了一个凯歌4B12.和15差不多,上面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牌子,估计凯歌从4B(我没查资料,瞎想的)系列第一个假设是4B01就采用这个电路了。音质不错,三节一号电池也比以前4节2号耐用,符合那时候老百姓需求。实际上当时设计成小台式更好。红灯753和797巨大成功说明了这点。753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喜欢是最不讲道理的事。大家都喜欢,理由?没有理由!要说754不错,也行。但我觉得和它差不多的另一台老收 ...

754灵敏度高于3P9(中波比较过),754声音没有3P9好听。

网友:
3楼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貌似有问题,与圈数比不符。

网友:
老机子声音差不多。。。。

网友:
那时有个这个玩太贵族了!
风行收音机年代,能听个4吋以上喇叭的,就觉得好听多啦!要是能听电子管的,那非一般家庭的耳朵能听得到。

网友(2023-10-15):
引用 网友F:
喜欢是最不讲道理的事。大家都喜欢,理由?没有理由!要说754不错,也行。但我觉得和它差不多的另一台老收 ...

754中波短波偏流也不一样的设计,看电路图。

网友:
长城273声音比红灯754好听,红灯754声音不够细腻。

网友:
今天收了一台配件机,没背带,度盘裂,其他看起来还行。便宜,当拆机配件。

网友:
当年在山区的楼顶收漂亮国之声、BBC,声音比较稳定,所以前几年入手一台怀旧。只能说普及型便携机相对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