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电容买多大尺寸规格的合适?

楼主(2020-12-26):
        贴片电阻电容的出现已经好久的时间了,从来没想用贴片阻容元件,自知太小了不容易焊接,可是近来看了JHXC老师的帖子,用示波器探头改制扫频仪检波探头的帖子,需要用贴片电阻,搜了一下贴片电阻电容的规格,有9个分档,但不知道买多大规格的比较合适,当然太小的贴片玩不了,尽量大点的但还要能放得下的,因此出帖求教,请熟悉贴片元件的老师坛友不吝赐教,通常买多大规格的贴片电阻电容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个看您老的视力与工具了,我的感觉,视力1.0左右 0805 0603都没问题,至于更小的规格,如果您的家当过硬,也还能凑合04xx以下的就算了,毕竟是玩犯不上折磨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您老的视力与工具了,我的感觉,视力1.0左右 0805 0603都没问题,至于更小的规格,如果您的家当过硬 ...

这是网上搜出来的贴片元件规格表,眼神还凑合,近视眼没花的厉害,家当没有硬家当,一组尖头镊子,普通尖头电烙铁,不知是否好用,从来没试过焊贴片,属于生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您老的视力与工具了,我的感觉,视力1.0左右 0805 0603都没问题,至于更小的规格,如果您的家当过硬 ...

        对照楼上的表格,看来你是高手,0805太小了,0603对我来说应该是极端小了,对照表格1210和1812可以试试,只要空间能装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5的应该适合你,太大了占地,一般干活的不管近视还是老花的都会戴上眼镜,除非眼镜不适合,所以视力不是 ...

        我还没有组装比较大型的贴片电路工程,仅限于改制检波探头少量使用贴片电阻电容阶段,估计稍大些的贴片没问题,能容下,而且初次使用贴片,稍大些会比较容易焊接,待熟练些后有必要时再使用稍小些的贴片,估计机会不多,没有学识和精力搞这些比较微观电路。

网友C:
0805比较合适手工焊接。

网友D:
眼不花的话,0603起,花眼的话,最小就得0805,花眼用0603的话需有放大镜等工具。初次使用贴片建议0805起,太小了手工焊接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5的应该适合你,太大了占地,一般干活的不管近视还是老花的都会戴上眼镜,除非眼镜不适合,所以视力不是 ...

        0805长2毫米宽1毫米多点,想想都太微观了,你能焊接也是高手,起码是熟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05比较合适手工焊接。

        我估计你是贴片焊接熟手,如果真要焊接这么小的贴片,我得用放大镜,不然会太累还没准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不花的话,0603起,花眼的话,最小就得0805,花眼用0603的话需有放大镜等工具。初次使用贴片建议0805起, ...

        从0805起这点来看,你也是贴片焊接的行家里手,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属于高难,得练。

网友E:
800度近视!不用眼镜和放大镜轻松焊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说得对,0805确实不难(LED除外,我需要用放大镜检查焊点是否漂亮),不要靠想象,只要间距不是极小都 ...

        这个LED点阵这么小一块就将近200个,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高手,对于电阻和电容,因为焊盘大,戴上合适的眼镜还是很容易的,你需要放大镜,应该是眼镜度 ...

        近视不用带花镜,看远还需要近视镜,如果太小的估计用放大镜会比较清楚。

网友:
如果板子空间比较大,当然0805了,其次0603,其他没用过

网友:
现在电子产品常见的是0603(不含手机,电脑主板那种)

网友:
焊贴片电阻要用刀形的烙铁头比较好焊。英制0402  0201的比较难焊0603次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0度近视!不用眼镜和放大镜轻松焊0402

要是正常眼睛 就不行了

网友F:
这个没有定数。如果你是普通人,不老,不近视,那么最小0603,推荐0805,也可以1206。
如果你近视但不老花,那么恭喜你,近视其实对操作高密元件特别有利。你可以用0402,甚至挑战一下,可以试试0201。这个小尺寸,对于高密和高频特别有用。
如果你老花但不近视,那么还是往大了选吧。除非你有焊接用显微镜,那么也可以选0402,甚至如果您手不抖,0201都行。
如果你又老花又近视,那么。。。估计最小也得选1206吧。

网友:
0805适合手工焊接,0603比较小焊接不便,样品手工贴,产品机器贴没关系,主要看设计什么类产品,

网友G:
如上面一些坛友建议,一般0805或者0603的,再小的手工搞起来真费劲。为啥不选一些大的呢?考虑到自己折腾的时候用万能洞洞板比较多,这种板子,孔距是2.54mm,两个焊盘中间,放0805或者0603正合适。再大的,这种通用板子放不下。

我平时都是贴片和色环混着用,色环的脚比较长,直接兼做导线用了。

当然,如果坛友们做啥都是直接打样,可以考虑选更大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定数。如果你是普通人,不老,不近视,那么最小0603,推荐0805,也可以1206。
如果你近视但不老花 ...

        都是那个示波器探头改制扫频仪检波探头惹的祸,我这个年纪能玩传统元件就不错了,玩贴片那真是眼神不好还玩鹰了。我按传统觉得1812个头比较适合我,可但是贴片电容尺寸越大容量越大,最大的1210,需要的容量没大的最后选择了1206,贴片电阻也选择1206的了,这个尺寸初次接触,还比较容易接受,先易后难吧,这个如果都焊不了,那0805就更焊不了了,谢谢你分析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上面一些坛友建议,一般0805或者0603的,再小的手工搞起来真费劲。为啥不选一些大的呢?考虑到自己折腾的 ...

        你分析得很到位,确实跟试验用洞洞板有关系,0805尺寸正好跟洞洞板孔距吻合,这是正根儿,所以上面推荐的坛友基本都推荐0805,这是有根据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做板子一般常规电阻电容全部0805

网友:
先用胶粘上,呆住了再焊。

网友:
对于业余玩家,只要视力没太大问题,0805用一般的工具都能应付,0603只要电烙铁好点也不难。

网友:
要将就探头内的大小,眼睛不行放大镜,修手机的都用显微镜了

探头内体积大点的 应该也能塞进1000P、100p、100K、1SS86当然前三用贴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