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购的明伟S350-24V电源改可调0~36V/0~9.5A完成了

楼主(2020-12-26):
看到论坛里许多网友成功改制可调电源,经不起诱惑、也想亲身试试。恰好论坛里有售二手电源,价格也挺便宜就买了一个。这款电源是494主控的,改装起来比较简单、而且改装资料很多、方案也较成熟、容易成功。通过动手发现,其实改装很简单,我只用了2个小时就改装完了,比较麻烦的是回装,我回装足足用了两天的时间。
改装资料和原理图我就不上了,坛里很多,想必大家都知道。我只说一下回装时需要注意的地方供坛友们参考借鉴,可以少走弯路、改装起来更顺利。下面看图:

整机改装完成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整机改装完成的图片,供大家参考。

电源开关安装在这里,需要拆除原机供电电压转换开关。

电源开关安装在这里,需要拆除原机供电电压转换开关。

后面安装了一个8字插座,品字形插座实在放不下。

后面安装了一个8字插座,品字形插座实在放不下。

电位器插座按在这个位置。

电位器插座按在这个位置。

芯增加的启动电源12V/1A的

芯增加的启动电源12V/1A的

这是准备安装的两只电位器。不想花钱了只好就和用。

这是准备安装的两只电位器。不想花钱了只好就和用。

主板前端需要磨去1mm多,否则前面板插不下去。

主板前端需要磨去1mm多,否则前面板插不下去。

前面板使用的是4mm厚的环氧板,下面裁下去一点使之变薄2mm,这样前面板才能垂直于机壳,更美观些。

前面板使用的是4mm厚的环氧板,下面裁下去一点使之变薄2mm,这样前面板才能垂直于机壳,更美观些。

将原来的3只2200uF、35V电解电容换成两只4700uF/50V的,一是提高了耐压值、也腾出了位置安装多圈电位器,否 ...

将原来的3只2200uF、35V电解电容换成两只4700uF/50V的,一是提高了耐压值、也腾出了位置安装多圈电位器,否 ...

在这个位置拆除Q7和无用的电阻,安装两个3位插针座,用于接两只调整电位器,便于回装。

在这个位置拆除Q7和无用的电阻,安装两个3位插针座,用于接两只调整电位器,便于回装。

完成后发现电压表视觉角度不好,尤其是数字1和数字7不好分辨,需要低头或俯下身才能看清,只好又加了一个支 ...

完成后发现电压表视觉角度不好,尤其是数字1和数字7不好分辨,需要低头或俯下身才能看清,只好又加了一个支 ...

下面安装了4个脚垫。

下面安装了4个脚垫。

调试完成。最高电压控制在36V、最大电流控制在9.5A,这样最大功率控制在340W以内。

调试完成。最高电压控制在36V、最大电流控制在9.5A,这样最大功率控制在340W以内。

36V、9.44V点燃一根电炉丝,连续工作了半小时,最后发现导线过热了、没有合适的线夹就没敢继续试验。

36V、9.44V点燃一根电炉丝,连续工作了半小时,最后发现导线过热了、没有合适的线夹就没敢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配件都有现成的卖吗

没有什么配件。准备两只多圈电位器(带旋钮)、一个双显表头、一个开关、两个接线柱就行了。这些X宝上都有。

网友B:
整得好漂亮!空了也学师傅给自己的电源DIY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可调电源的话大概多少钱啊?

矿谈交易区买的,楼主叫零件仓库。25.8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得好漂亮!空了也学师傅给自己的电源DIY个支架。

做过支架挺好的,电源外壳上自带两个4mm螺丝孔,直接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过支架挺好的,电源外壳上自带两个4mm螺丝孔,直接安装。

      调整下电压反馈电阻的话,电压可在0--48V,电流35V以下0--10A,35伏以上0--7A。总体制作漂亮。

网友D:
电压可以上的更高一些,毕竟你要充个36v电池,10串锂电池之类的,
输出可调的102可变电阻上串联的电阻换成900Ω-1k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显表头多钱买的?

去年买的,15.5元包邮。连接PM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下电压反馈电阻的话,电压可在0--48V,电流35V以下0--10A,35伏以上0--7A。总体制作漂亮。

这个我想使用一段时间再看看,目前是想“追求大电流”,电压就控制在36V了。假如以后有需要更高电压时再调一下。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可以上的更高一些,毕竟你要充个36v电池,10串锂电池之类的,
输出可调的102可变电阻上串联的电阻换成 ...

谢谢您的关注。看过您的改装贴很受启发。1.5K电阻我已经换成680Ω了,上调电压没问题。我在考虑是否在前面板上打一个小孔对准102可调电阻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哪天有空,我也把那台吃灰的S350改了

网友D:
改成数控也很好玩
数控大好处是表头显示准确,可以存储几组常用电压电流组合,调节方便,
不足在于程序作者的操作逻辑比较繁琐,毕竟只有一个编码开关来控制所有功能
手调的,直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数控也很好玩
数控大好处是表头显示准确,可以存储几组常用电压电流组合,调节方便,
不足在于程 ...

您这个改的真好,高手呀!可惜我不会单片机。前几年也想学学,可是学后面忘前面,最后什么也没学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改的真好,高手呀!可惜我不会单片机。前几年也想学学,可是学后面忘前面,最后什么也没学到。:l ...

我也不会,买人家的成品改装版,见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会,买人家的成品改装版,见笑见笑

您能玩转数控我就自愧不如。
我想问您:这类改装的可调电源、能否加上限流显示LED 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能玩转数控我就自愧不如。
我想问您:这类改装的可调电源、能否加上限流显示LED 呢?

我不太明白这个限流指示的led的作用什么,因为限流是连续可调的,你这需要限流起作用的时候,这个灯点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明白这个限流指示的led的作用什么,因为限流是连续可调的,你这需要限流起作用的时候,这个灯点亮 ...

是的,就是和大多线性电源那样,当限流起控时指示灯点亮。

网友F:
你的最小电流是多少,我的不能从0ma起调,最低2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最小电流是多少,我的不能从0ma起调,最低200ma左右

如果你的芯片是494的话,换成7500吧,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最小电流是多少,我的不能从0ma起调,最低200ma左右

我的最低50mA左右,电流表显示0.05X,再低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和大多线性电源那样,当限流起控时指示灯点亮。

我能想到的方法都很复杂,需要一个比较器,比较494第15脚的设置电流值和16脚的反馈取样值,来点亮指示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能想到的方法都很复杂,需要一个比较器,比较494第15脚的设置电流值和16脚的反馈取样值,来点亮指示灯

这个功能很重要,加个恒流指示灯就太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最低50mA左右,电流表显示0.05X,再低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是不是短路的时候最低只能调到50mA?
如果电压高一点,比如输出5V应该就不会最低50m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短路的时候最低只能调到50mA?
如果电压高一点,比如输出5V应该就不会最低50mA了吧?

是的刚看了一下,电流电压都调到最小、短路输出端,电流表、电压表都显示0.000,此时只调大电流没有变化、仍然都显示0.000;若将电流调回最小、调高电压只能调到1.2V左右再调电压不上升、电流显示0.150左右。

不过这个也不一定。如果先都拧到最小然后短路输出端就显示0.000,如果是先调到5V再将电压调到0.000,此时电流表就显示0.020左右,等了几分钟降到0.016不再降了。能是电容存电的原因。

又发现:去掉表笔线直接短路输出端子电流表就能很快就能显示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功能很重要,加个恒流指示灯就太完美了!

说的没错,限流起控有指示灯显示就好了。这个494芯片不知道哪里能取出信号控制指示灯。这个电源拆装太麻烦了、尤其是功率管涂抹硅脂了懒得再拆卸了。等以后就机会在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刚看了一下,电流电压都调到最小、短路输出端,电流表、电压表都显示0.000,此时只调大电流没有变 ...

懂了,很正常,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限流起控有指示灯显示就好了。这个494芯片不知道哪里能取出信号控制指示灯。这个电源拆装太麻 ...

可以看下我改的这个铭伟电源,有恒流指示灯功能,下面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1880&extra=

网友:
学习一下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