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6n2 6p15 单端折腾记录

楼主(2020-12-26):
原本打算做射频功放的6p15因为水平不够且胆量也不够所以乘假期折腾单端音频小功放。历经打击,终于响了。

电路通过仿真测试计算直流工作点,瞬态分析, 频率响应和伯特校正。这些正常流程后续再汇报。

深受打击的两点:

电路刚焊好,测量直流工作点,万用表数字乱跳,栅极出现负压,坏事了,这是射频自激?示波器接上,阴极有84兆22V射频电压,马上关机。加上4.7k栅极电阻破坏想位条件,再通电,G2 150V 阳极电压280V 阳极电流38mA左右。变压器5k/8。

开关电源供电,然后就是320k的谐波干扰,确定这不是环路振荡或者自激,改输入端 4.7k 10n电容,滤除21k以上的信号。

而且电路在射频自激和受到超音频干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放大声音,不开大音量几乎感觉不到区别。以前没有条件用示波器测量的那些年里,烧晶体管集成功放块,电子管各种莫名其妙的工作点漂移,难道都是这个闹的?

网友:
是开关电源惹的祸吧。

网友A:
我前阵子装6N2推6P15单端也用5K输出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和你相似,你可以当做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阵子装6N2推6P15单端也用5K输出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和你相似,你可以当做参考看看。。

这个机箱很眼熟

网友:
这个是朋友在淘宝买的。。我拿来做逆变开关电源负载测试,就设计6N2推6P15做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阵子装6N2推6P15单端也用5K输出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和你相似,你可以当做参考看看。。

十分感谢您的指教。

下一版会用电路板做

关于您的电路有几个问题求教:

6p15一致性差而且阳极电流还会漂移,您是否有这样的现象?而且这管子内部强度差,有一个管磕碰到然后碰极了。阳极电压285电流39mA,管子用没多久就发黑。

G2的接法相当于降压再引入一定的负反馈?G2静态直流电压多少?听感如何?能出多大功率。

我的电路最大功率测量下来除了1到3khz之间可以出3.5W,两头逐步降低,到100hz和到16khz分别只能出1W多,100和16khz以外不失真功率迅速下降。这说的不是频响。

闭环增益多少?环路反馈的R和C如何取值?

6n2阳极0.8mA取值和我一样,用220K电阻时候阳极电压76V?

您有没有测量过输出纹波,我的大约是30mv,但是是几百Khz的不规则三角和尖峰。

再次感谢

网友:
帘栅极电流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经过10K电阻,会产生额外的比较明显的压降变化,导致帘栅极信号变形。所以这种纯电阻分压的超线性方式受到一定的局限。不知道楼上的这种玩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回复的帖不见了。我又需要从新写。。

我做这个功放主要是测试我设计的开关电源效果如何多耐用 ...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开关电源的确是DCM 100khz频率,50hz当然是滤除的干干净淨,输出三组分别是6.3 160 285, 6.3是稳压反馈,通过改进变压器,开机的时候6.3负担最大的时候285会变成340, 下一步准备用LLC做。

我这个开环增益30db (100hz 到15khz 3db),而且用测试信号发现听不到16500以上的声音,耳朵废了?示波器能看到输出端有16500和18000 19000信号并且幅度也没有太大的下降。也许要搞一个麦克风来验证具体扬声器出来多少声音。

闭环增益是18db,一般的电脑声卡已经可以推爆。由于输出变做的性能太差,不通过反馈矫正,仿真的时候都会自激,另外还考虑到了喇叭脱开时候也要稳定不能自激,还有死负载和零极点补偿。

阴极电容都取消了,6p15取消阴极电容后等效阳极阻抗更高,这样更接近一个受控恒流源,逼迫产生更高的电压抵消变压器漏抗对频率特性影响,尤其是相频特性改善,相位延迟和群延迟也改善,听感上比幅频特性还重要,但是呢漏抗消耗的电压占据了有用的电压摆幅,电源电压就那么点,所以不失真功率下降。而环路反馈就是为了阻尼而已,搞不懂箱子和分频啥的,就随缘了。

47nf 耦合电容提醒的及时啊,以前也有想过开机冲击,原以为是多虑了,现在看来必须改。用这么大也是没有办法,还是输出变压器太烂,电容小的话变压器和电容会反转低频相位然后也会自激。能不能用双向稳压管限制这个电压?

将来LLC电源,高压部分独立稳压的,而且电压先等灯丝完全热了从0慢慢上升,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么?具体说就是这样:
开机,灯丝电压从2v缓慢上升到6.3,然后延迟,高压再缓慢上升。LLC好处是干扰少,6.3可以用倍流整流,高压可以倍压整流,前面是PFC。

接下来是准备做推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开关电源的确是DCM 100khz频率,50hz当然是滤除的干干净淨,输出三组分别是6.3 16 ...

应该可以。。我没有玩过LLC,LLC用在电视机电源比较多,开关耗损低不错需要两个MOS管。我个人不太喜欢LLC因为使用高低频率来稳压加上需要2个MOS管。我目前设计的都是硬开关。。我设计是不会去考虑延迟线路,我个人喜欢简单,不喜欢过度设计。不过你的方法是可行,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延迟线路可能会造成pop一声当上电时,可能需要慢慢加高压。。

我想的最简单解决方法是在高压加稳压器那么灯丝冷时,虽然高压电压高,经过MOS稳压就可以平稳输出250V,当灯丝热了到6.3V时,高压输出还是平稳250V就可以解决了同时还可以降低波纹。。我之前有想过,我的设计方向是要避免两个变压器。用最少零件去完成所以我选择逆变单端。如果是我我会选择这个方案比较简单。。

关于6P15 ,其实恒压比较好过恒流.因为喇叭有自己的谐振频率,当恒压控制低阻抗输出时,就逼喇叭照着电压震动。 这个可以想象两个轮子和一个轮带。一个轮子接马达, 一个轮子去负载,负载是绞脆石头的机器,那么负载的齿轮会一直震动因为,要绞石头负载的力量不是平均的。。如果是驱动恒流就是每秒输出固定的扭力,那么轮子是不是很震动?如果你输出的是固定速度不管扭力多少,转动速度是固定的那么震动就减少了。。这个和喇叭一样。。喇叭有自己的谐振频率,当要逼他工作在他不喜欢的频率时,他会反抗,这个时候就是电子管和喇叭自己的对抗,好像两个轮子,变压器和电线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我没有玩过LLC,LLC用在电视机电源比较多,开关耗损低不错需要两个MOS管。我个人不太喜欢LLC ...

3845的开关电源,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