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接法请教。

楼主(2020-12-27):
准备装一台6P3P推挽,电源利用飞虹扩音机变压器,次级高压330V(全波绕法),灯丝有2组一组6.3V/2A,另一组标6.3/2Ax2是串联的(有中间抽头实测空载14.2V每边7.1V)。现有2个问题要解决;1:高压空载达530V偏高,准备用电阻降压;2 :6.3Vx2串联(14.2V)灯丝这组是管子两两串联再并联用(抽头悬空), 还是(中间抽头接地共用)分成6.3V两组管子并联单独用,哪种方法好?请教坛友指点。

网友A:
单独一组接整流管灯丝,避免高压击穿灯丝,有备无患。
串联灯丝绕组根据灯丝电流分配连接,中心抽头接地(甲类功放接功放管阴极),可减小交流声。

网友:
功率管灯丝串接电压不均,应当灯丝绕组抽头接地,分两组供电,加负载以后电压有所降低。

楼主:
感谢版主和坛友的指点及建议,决定用分两组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组接整流管灯丝,避免高压击穿灯丝,有备无患。
串联灯丝绕组根据灯丝电流分配连接,中心抽头接地( ...

现准备晶体管整流,(变压器有一组5V/2A绕组,不打算用胆整流,)如果用电阻降压次高压还降不下来,再考虑胆整流。

网友:
可以用晶体管 全波整流,电压高点 管子是能承受起的。

网友:
电压都偏高估计是你家市电超过230V所致

网友:
现在电源电压都高,我家里和单位都是2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