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磁带机芯确实很厚实 这是我见到的最厚实的卡座机芯

楼主(2020-12-27):
这可能是我接触到过的最厚实的机芯了 上面的位置检测 动作线圈什么的一个都没装  我打理它花了整两天时间  是索尼80年代一个单卡的小组合音响上的卡座部分  是独立的叠层组合  还有一个收音 还有功放 声音曲线 还有电源  机器外壳品相很不好了  机芯状态不错 我打算有时间的时候做亚克力透明壳装好机芯和电路  做个工艺品摆件 听磁带的时候 电控机芯的运作一览无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机玩的就是机芯,进倒放,折腾!

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折腾  要是没有复杂机械的美感  谁会在怀旧的同时 这么喜欢这些机芯呢
MP3都没了 都手机直接蓝牙耳机了    我还就非要装一盘磁带上去  一大堆机械零件协同工作  在那转着 转着的听。。。。
要情怀 也要对机械电子的喜爱才到位  可以技术不佳  但动手一定要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请你一定注意不要把照明或者说气氛灯搞成他这个样子

参考早期黑色家电  有气质 有层次那种功放和 ...

这个无所谓,每个人审美观念不同不能强求,可能在别人眼里很漂亮但在你眼里就是垃圾。
老年人就不认可年轻人的这种完全裸体的暴露的设计,但年轻人会认为你们老土不懂时尚!
看看我的设计和制作,在一般40岁以上的人就不会认同这样的设计和制作,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所有东西放在上面而不放在里面,外边为什么不喷涂油漆而是本色不料?。。。
39)音乐盒最终完成的样子,八音盒
40)音乐盒可以播放可调速的22音八音盒机械音乐.jpg
41)测试音乐盒蓝牙音乐播放器的显示、功放和指示灯是否正常.jpg

网友B:
老机芯都差不多这样啊吧,厚重,结实,不然为什么单卡三洋收录机那么重呢?

网友:
双向走带,大飞轮,旋转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有一个比较厚的也是飞轮吗?

都是飞轮  这机芯抖晃率很低很低肉耳听不出来的。。。
能检测1类 2类 4类带  忘记了 好像也能检测3类  不过3类带是鸡肋几乎没有存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芯都差不多这样啊吧,厚重,结实,不然为什么单卡三洋收录机那么重呢?

不是。。 你看这款机芯   能厚重成这样的。。。 还不太多

网友A:
录音机玩的就是机芯,进倒放,折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折腾  要是没有复杂机械的美感  谁会在怀旧的同时 这么喜欢这些机芯呢
MP ...

过段时间我要是有时间就把索尼卡座拆了  维护一下  那时候发一下它的机芯图片  我看没这个厚重 但也相当不错了  KA5ES  虽然不是顶级的 不过与顶级同样的机芯  很漂亮

插入一盘新的索尼2类带   录音之前  CALL好了偏磁、录音修正电平还有录音均衡这三项之后 基本达到发生器录入的音频信号录制出来完全相同的状态
关闭杜比 找好音源录制    然后在播放出来  比不上CD也很接近了  听着很享受了

网友:
一台机芯就像一个生命,工作起来就是生命的复活,我就是喜欢看她转啊转啊。

网友D:
等待楼主的创意成功!我也一直想做个暴露型的磁带机构,还没有思路

网友E:
德系 的机芯  更棒  例如SABA的音响 机芯 用的是夹层齿轮制造 寿命比日本的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系 的机芯  更棒  例如SABA的音响 机芯 用的是夹层齿轮制造 寿命比日本的长多了

我一直的感受就是  德国东西要比日本的精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的感受就是  德国东西要比日本的精细

德国家电在80年代已经没落了,无论是集成电路还是机芯,都落后日本一代,所以彻底失去了中国市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的创意成功!我也一直想做个暴露型的磁带机构,还没有思路

参考飞利浦的磁带机芯 全塑料机芯 用亚克力制作固定机芯的底板  用其他颜色亚克力制作机芯齿轮 然后可以制作机芯  以前看到日本的机械爱好者 仿照夏普轻触机芯制造了6色齿轮的磁带机芯 接上一个电子管功放机 制作放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飞利浦的磁带机芯 全塑料机芯 用亚克力制作固定机芯的底板  用其他颜色亚克力制作机芯齿轮 然后可以 ...

齿轮怎么做的   顺滑程度如何啊还有抖晃率 控制的会好么?

网友F:
索尼这水平,几乎是当时的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索尼这水平,几乎是当时的顶尖。

嗯 这机芯是的      AK7ES也是的  末代的旗舰卡座  还有555之类 绝对录制磁带是顶尖的  可惜我只有一台AK5ES 次旗舰 不过没太多的差了   可能会细微的音色有差别   再就还有暖暖的中道  那标志性的磁头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G:
看看我的老机器,86年产的还未使用的机芯。我也很喜欢各类机械制成品,当然也包括收录机的机芯。按下各个按键有不同的动作,虽然现在玩的人已经不多了,像我这样准备用这个机器做一裸体的放音机的人恐怕更少了,但这不重要只要自己开心玩得尽兴就好了!再加录音机前置放大器,音频功放,频谱LED显示、双喇叭就是一台放音机了。。。用亚克力材料做透明外壳是不是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的老机器,86年产的还未使用的机芯。我也很喜欢各类机械制成品,当然也包括收录机的机芯。按下各个按 ...

是的是的 没话说   我图片中的机芯  就是要拿来做这个想法的 跟你一样  好机芯不分电控 还是自动不自动的 跟这没关系  你的机芯非常不错  装好了会很漂亮  希望你也能尽快装出来 哈哈 不过最近比较忙 我估计要过段时间能把这个弄好  另外电控板我都忘了怎么接了 估计要鼓捣一段时间才能想起来 哈哈

我遇到过一个没层次的人   列车上 我拿出磁带随身听  换一盘磁带躺着美美的在那听着  他没考虑这个年代还有人在听这个 并且机器亮闪闪的好像新的一样  应该是什么概念   只听到他说都啥年代了还听着淘汰的东西。。。。。

有一样是绝对没错的  你我和这里的朋友 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忘不掉那些曾经带给自己快乐的  曾经的宝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的老机器,86年产的还未使用的机芯。我也很喜欢各类机械制成品,当然也包括收录机的机芯。按下各个按 ...

把带仓也取下来岂不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带仓也取下来岂不更漂亮。

如果这个也没有了就有点难看了,要时尚也要讲究一点美观比较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没话说   我图片中的机芯  就是要拿来做这个想法的 跟你一样  好机芯不分电控 还是自动不自动的 ...

这很正常,不同的人群对时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讲前面做了一个音乐盒,八音盒和音乐模块的结合。孩子讲要所有的模块都露出来更时尚,所以就搞成了现在所有电路模块都裸露在外面的做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没话说   我图片中的机芯  就是要拿来做这个想法的 跟你一样  好机芯不分电控 还是自动不自动的 ...

这很正常,不同的人群对时尚的看讲到这个东西,我已经有考虑,机芯在上面用一个支撑铁架支撑住,下面用一个全透明的抽纸盒在下面,里面可以放各种电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很正常,不同的人群对时尚的看讲到这个东西,我已经有考虑,机芯在上面用一个支撑铁架支撑住,下面用一 ...

嗯嗯  这样很有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样很有趣

闲鱼上有人这样做DIY时尚磁带机,既有老式磁带机的机械传动结构,又有现代时尚的成分加入,完全开放裸露的机械结构完全符合年轻人的时尚理念。我就想搞这样的东西,但这架机器看上去还是有一点简陋不太符合我审美观念,看看她的喇叭是摞起来的,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结构。。。

网友:
请教朋友.我也想买一个这个机器.这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请教朋友.这是什么型号机器.我也想买一个.希望告知.谢谢

网友:
机芯不错,双压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闲鱼上有人这样做DIY时尚磁带机,既有老式磁带机的机械传动结构,又有现代时尚的成分加入,完全开放裸露 ...

不过请你一定注意不要把照明或者说气氛灯搞成他这个样子

参考早期黑色家电  有气质 有层次那种功放和机器 那种漂亮的画龙点睛般的指示灯 或者照明灯    不然 就好像大号的塑料玩具的感觉了
比如磁带仓  下面搞一条线一样的缝隙般的照明 在下面  而能从下面映上来的光并不多  但是却能暖暖的 不急躁的照映在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