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家的这个TDA7786C有没有网友玩转的?

楼主(2020-12-28):
在老王家买了这个模块,一直没有去研究,最近想玩玩,不知道有没有坛友也入手了这个模块,这个模块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还要单片机驱动!

网友:
这个貌似应该咨询卖家。

楼主:
这个5块钱买的,人家压根就不提供技术支持的,都是自已摸索!

网友:
这个也是收音头吗?

网友:
貌似DSP,不会单片机编程,玩不转。

楼主:
是DSP,想当伸手党,看来搞不成了,下面自已试着驱动看看!

网友:
性能如何。。。

网友:
TDA7786x(ELITE)用于AM / FM车载收音机的汽车调谐器

TDA7786x(ELITE)调谐器是针对汽车无线电应用而优化的高性能AM / FM调谐器IC系列,也适用于HD Radio™接收(与外部基带解码器组合)。

其成员集成了用于AM,FM和WX的混频器和IF放大器,完全集成的VCO和PLL合成器,包括自适应带宽控制的IF处理,立体声解码器,RDS解码器以及用于在单个IC上进行外部HD Radio™解码的数字接口。
AM / FM IBOC基带滤波可与标准模拟接收并行使用。
利用数字信号处理具有许多优势:外部组件数量少,占用空间小,易于使用,数字滤波器具有很高的选择性,通过软件控制实现的高度定制可能性,自动对准和强大的DSP用于定制处理。
该设备的两个版本满足不同的应用程序/性能要求:
TDA7786:入门级高性能调谐器; TDA7786M:由于专有的MuSICA算法,在FM多路径情况下具有增强的性能的调谐器。
两种版本都兼容硬件和软件。

主要特征

符合AEC-Q100
FM,AM和气象波段接收
完全集成的VCO,可进行世界调谐
用于快速RDS系统的高性能PLL
集成AM LNA和PIN二极管
FM前端预选滤波器的自动自对准和图像抑制
具有高选择性,动态范围和自适应带宽控制的集成IF滤波器
高性能的无漂移Digital-IF信号处理
具有组和块同步的RDS解调
具有降噪功能的高性能立体声解码器
具有数字音频混合功能的HD Radio™接收数字接口
I 2 C总线控制
I 2 S输入/输出数字音频接口
5 V单电源
LQFP64封装
MuSICA(多径降噪)算法可用于该设备的高级版本

网友(2021-08-16):
你好楼主,这个模块手上可有多个?

网友A(2022-04-01):
这么丁点大太磕碜了,几块钱白菜价,花个精力代码写出来用起来一塌糊涂悔半年,LA1787用了一星期写出代码后悔一个月,不值得

网友B(2024-03-16):
我的“TDA7786C”是SOP-16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丁点大太磕碜了,几块钱白菜价,花个精力代码写出来用起来一塌糊涂悔半年,LA1787用了一星期写出代码后 ...

还是搞模拟的吧,最好分立元件,一堆线圈电容拨弄拨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TDA7786C”是SOP-16封装的

所谓国产7786c没标的那种吧吧,据商家自称是si4732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国产7786c没标的那种吧吧,据商家自称是si4732兼容。

多谢了
我参考一下SI4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