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代换6BA6问题

楼主(2020-12-28):
6K4的2脚和7脚是连在一起,代换6BA6直接换上去吗,还是把6K4的2脚悬空

有些图6K4的2脚接地,7脚那两个电阻电容做什么用的

楼主:
有些图6K4的2脚接地,7脚那两个电阻电容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检查了我6K4管,7和2都是接阴极和G3。 。建议当做把2和7接阴极。。即使用6BA6 原本G3接地的,接到阴极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6K4的2、7脚管内相连,因此代换6BA6时,如果原来2脚接地,7脚有阴极电阻,V1、V3接地的2脚应当断开,V4不用改动。

网友:
  6K4阴极电阻是自给栅偏压电阻,电容是放大的中频交流信号电压通路。大部分收音机都有RC,也有的只有R以取得电流负反馈,少量的取消RC直接接地以取得较高的增益。
  帘栅极独立的可以直接代换6BA6的是6K5,以及上海电子管厂的6K7。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