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一个建武卡座接线不明白

楼主(2020-12-28):
原机是组合音响上面的,按照排线定义接了16v直流电进去可以播放磁带正常出声,但是屏幕不亮和操作按钮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问题。另外看了里面也有功放电路吗?
排线16脚的:1,2,AC。3,4,5,NC。7,DATA. 8,BUSY.9,NC,10,RCH,11,GND 12,LCH. 13,NC .14,RCH 15,NC.16,LCH
有大神改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在1、2脚接入16v交流电试试。

网友:
需要有CP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2脚接入16v交流电试试。

接入了16v,可以正常放音但是屏幕不显示,应该是单电压输入的吧

楼主:
那就有点麻烦。。。。。。

网友:
控制部分在主机上吧。DATA,BUSY应该是跟主机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