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焊台选择问题!!!

楼主(2020-12-28):
新手有个黄花30w的电烙铁  用了两年  眼看要挂了   准备升级一下  搞个焊台
本来想买个936焊台的     看了好多    纠结中     T12   看着挺精致     各种套件  各种功能  有点乱    据说是头子不耐用   毕竟是发热芯和头子是一体的
然后又看了  各种936   从四五十的到两三百的都有啊    真乱       又看到高频焊台   纠结中

200以内吧   要不就整个几十块的936加风枪200应该够了          要不就淘个二手快克203怎么样

不是专业维修的   就没事瞎搞搞    平时用的不多    请大侠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其实936就不错,物美价廉,我一个二手焊台几乎天天用,用了8年发热芯都没换,最后是摔地上断的。淘宝几块钱买的头子也用了好几年一点没坏。后来淘宝买了个铝盒的白菜白光,大概200块钱,感觉也就那么回事,用起来没差别,并没有觉得回温有多快。
至于说什么温度准不准的,那纯属想多了。就算差那么几度甚至一二十度用起来也没区别,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就像某些人烧音响讲究什么单晶铜线一样。

后来焊大件又淘了个二手205焊台,确实比较给力,100A的铜鼻子轻松焊。

网友:
百元以上的936或者T12都行,头子都得多买几个,烙铁芯还有坏的时候呢……
这种全套,一个头子,都不到二百,还有其他控制方式的,还便宜一些……
再说,头子哪有那么爱坏?有十几个T12的头,就这一个还一直用着呢。

网友:
还是买真正仿白光的二片集成块吧,性价比很高,温度也精准,本人就在用,已用八年了没有出现故障过

网友B:
936真正仿白光焊台现在应该还有卖吧

楼主:
有推荐的不

网友:
你说的这些焊台我都有,还是咸鱼收一套二手快克203H吧,2百多元就有。秒杀你一楼说的其它焊台,差距大的不是一丁半点。

网友:
我也想搞个焊台,最好有风枪,谢谢大佬们

网友:
616板的T12便宜,实用,便携。203H高端大气。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   就没事瞎搞搞    平时用的不多",建议T12,热得最快,体积小,笔记本的电源就能驱动了。大家大概都有笔记本电脑吧,也就是不需要买电源。用的少,头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至少足够你用上上十年吧。

网友:
还是上高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白光941,942比白菜还便宜。

有吗,白菜价是啥价,请喊一嗓子。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已掏了个高频焊台   快克503    我看参数和203差不多 但是便宜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已掏了个高频焊台   快克503    我看参数和203差不多 但是便宜点

快克503也可以,功率是60瓦的,203H是90W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用快克原装手柄!!!其它兼容手柄功率都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克503也可以,功率是60瓦的,203H是90W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用快克原装手柄!!!其它兼容手柄功率都不 ...

是带原装手柄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936就不错,物美价廉,我一个二手焊台几乎天天用,用了8年发热芯都没换,最后是摔地上断的。淘宝几块钱 ...

后来焊大件又淘了个二手205焊台,确实比较给力,100A的铜鼻子轻松焊。

哪个品牌,是205还是205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克503也可以,功率是60瓦的,203H是90W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用快克原装手柄!!!其它兼容手柄功率都不 ...

感谢     已经买了503  到货试了下   差不多十几秒能化锡吧   比原来那个是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已经买了503  到货试了下   差不多十几秒能化锡吧   比原来那个是强多了

效果肯定比你的黄花30W的强上几十倍,不是一个时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黄花这些电烙铁,属于上古神器,几十年前或许可以一用。。。

网友:
我是用的自己DIYD的T12。现在这个气温(3到负6度)不到10秒化锡。夏季基本7秒化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后来焊大件又淘了个二手205焊台,确实比较给力,100A的铜鼻子轻松焊。

矿坛收的旧货 205H

网友:
还是高频焊台好用、升温快、回温快、用上了高频焊台其他都吃灰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矿坛收的旧货 205H

多钱收的,也想收一台玩玩,是快克205H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36真正仿白光焊台现在应该还有卖吧

有,去宝上搜深圳白光939B,选双ic的,150块

网友:
焊台的性能好坏就在大焊点或大面积的覆铜板上的焊接,一般的焊点没有多大差别,便宜的在焊大面积的覆铜板很抓狂!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不过业余我用威乐挺好的,回温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钱收的,也想收一台玩玩,是快克205H对吧?

我没听说过牌子的国产货,200来块钱。没必要迷信牌子,这东西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焊大件功率大是次要的,烙铁头大才是主要的。因为回温再快也不如烙铁头储存的热量直接传递过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