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关于6E1的问题

楼主(2020-12-28):
我的收音机的6E1不到咋了,就一条细线,不管怎么调它信号强弱它都不动。其他的收音都正常,查一下1脚的线也没问题。我也没办法了,只好请教个位老师了

网友:
那个1M的电阻对吗?

网友:
6E1第一脚应该偏负值,如果线路正电压漏电到第一脚,就会出现您讲的情况,希望您查出来

楼主:
先谢谢老师;我查了1M电阻的接信号那端用万用表0.25V挡量表针稍微动一点点接近0伏接1脚这端+2伏左右。把管拔下1脚电压就没了。是不是管子内部有漏电的。

网友:
是不是AGC电路上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栅极电压      -1   -15      伏
阳极电流     0.34  0.03    毫安
荧光屏电流    2.0   2.3    毫安
亮区展开角     6    55      度 。
就这么几个零件,用万用表(V;R档)查。

楼主:
没有漏电的,我给它换涤纶电容还是那样就连中周下边AGC电路的电容我都看了。AGC电路的电压都接近零伏。管坐我都换了。电阻值都对一个1M的管坐上那个7脚到3脚个电阻是500K。管子拔下来1脚电压就没了。所以我怀疑是管子问题。管子老化能否出现这种请况,我没经历过

网友:
负压是AGC电路提供的。检测管子是否老化,可以将1M电阻连接AGC电路那点断开,另外加个0-15V的负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老师;我查了1M电阻的接信号那端用万用表0.25V挡量表针稍微动一点点接近0伏接1脚这端+2伏左右。把管 ...

6E1老化漏电也是可能,换新的试试。

楼主:
谢谢老师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