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习单片机C语言编程,头文件的困惑,以及消除按键抖动

楼主(2020-12-28):
在学习单片机C语言编程,用的STC12C4052AD,实验是通过一个按键来控制LED的亮灭,初始化的时候LED熄灭,然后按一下点亮,再按一下熄灭。
源程序如下图:
我发现,如果框出来的位置,两行的头文件都有效的话,编译就报错:
D:\Keil_v5\C51\Inc\STC\STC12C2052AD.H(249): error C231: 'PX1':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2C2052AD.H(250): error C231: 'PT0': redefinition
D:\Keil_v5\C51\Inc\STC\STC12C2052AD.H(251): error C231: 'PX0': redefinition
但是用双斜线“//"注释掉任意一个头文件的行,程序都能正常工作,莫非头文件还不能重复?我怎么才能知道怎样的头文件可能会有冲突?

另外编译成功并且下载到单片机之后,虽然实现了功能,但是发现按键非常灵敏,按的时候稍稍抖动一下就跳到另一个状态。通过编程方法怎样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去抖动,就是先读取输入,延时约10ms左右(可长可短),再读取一次,比较一下,如果相同算有效

实际上 ...

硬件消抖不好。不是说不可靠,而是浪费钱。电阻电容也是要钱的。而且占板子空间。
软件消抖实际上也是很靠谱的。
但是延时再检测一遍这种方法不好。如果单片机需要执行大量计算,其他函数都在等着按键延时。

因此可以这么写:这样的话,除非按键按下超过设定值,否则就去执行别的程序。如果按键按下的时间达到了才执行触发。
避免别的程序一直在等待按键延时。

定义变量消抖自加;
定义变量触发;
定义变量自锁;

按键函数(void)
{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   //平时如果按键没按下,他只会执行蓝色部分。不费多少时间
  {
    清空自锁;
    清空自加;
  }

  else if按键处于非自锁状态 //只有在蓝色部分条件不成立的时候才执行。如果消抖计数没达到设定值是不会执行紫色部分,因此也不费多少时间。只有达到了设定值,才触发按键,接着按键自锁了,避免一直按着就一直触发,触发完成后,要清空触发值,不然一直按着还是会一直触发。
  {
      消抖延时自加;//如果没有累加到设定值就跳出去执行别的程序。
      如果消抖延时累加到设定值
      {
        清空消抖自加;
        按键自锁;//如果按键按过之后,还一直按着,接下来再进入按键函数,就只是判断如果按键没有按下这个条件,结果发现不成立,然后再判断,如果按键处于没有自锁状态这个条件,发现也不成立,就跳出去了,这个函数就执行了两条判断句,同样没浪费多少时间。
        按键触发;

      }
  }

}

网友:
头文件里面定义了相同的名称。你可以看一下两个头文件,如果值相同,就删除一个,如果值不同,就改一下名称。
按钮抖动建议百度。

网友B:
软件去抖动,就是先读取输入,延时约10ms左右(可长可短),再读取一次,比较一下,如果相同算有效

实际上多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就能实现硬件去抖动,既可靠又省事(中断的话更明显),我现在都不用软件处理

示波器捕捉到的按下的抖动,大概出现在2-3ms之内

网友:
只包含一个头文件就行了;安全起见,包含STC那个吧;
按键的软件消抖,可以先判读一下开关状态,然后延时几十毫秒,越过开关接触不好那段时间,(也可以再判断一次键值);再走下一步;

网友:
那个REG51的头文件只有一些通用的寄存器,

比如IO,定时器之类的.

各个厂家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外设,形成自己的产品.

厂家的头文件包含了REG51和自己外设的sfr,

所以用厂家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按键问题,不只是消抖,还有松手检测.

你的程序就是按下后,LED会在亮-->灭-->亮一直循环,

松手后,LED是亮是灭取决于你松手时执行到的是亮还是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消抖不好。不是说不可靠,而是浪费钱。电阻电容也是要钱的。而且占板子空间。
软件消抖实际上也是 ...

你误会了,我说的延时,肯定是检测到按键之后才延时啊,没按键延时干吗啊 ,没写那么清楚而已

当然延时不使用软件延时,改用定时器中断,可避免连续占用时间,这个我也试过

但比较之后

还是硬件去抖动爽,按下和松开都能解决抖动问题,如果使用中断检测按键更不要说了,试过就知道它的好

1个贴片电阻和电容值几个钱?  占什么位置?

按下和松开的波形, RC时间常数可根据需要调整

补充内容 (2020-12-29 13:52):
写错了,是循环延时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头文件的问题已经明白了,消抖动的问题,硬件方法我是知道的,我是想学习软件方法处理抖动,刚开始学习编程,很多方法和技巧还在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消抖不好。不是说不可靠,而是浪费钱。电阻电容也是要钱的。而且占板子空间。
软件消抖实际上也是 ...

我正是考虑到硬件消抖动需要增加元器件,虽说电容器很便宜,但关键的是占用PCB位置,有时候PCB的空间很紧张,用软件处理抖动就比较有优势:省空间省钱。
您写的部分我还需要时间理解,具体代码也还不知道怎么写,不过您的思路给我帮助很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我说的延时,肯定是检测到按键之后才延时啊,没按键延时干吗啊 ,没写那么清楚而已

当 ...

0.1uF电容估计就能硬件消抖,软硬方法我都想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是考虑到硬件消抖动需要增加元器件,虽说电容器很便宜,但关键的是占用PCB位置,有时候PCB的空间很紧 ...

突然对一个电阻电容较起真来,你设计多密的电路板,连2个元件都放不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是考虑到硬件消抖动需要增加元器件,虽说电容器很便宜,但关键的是占用PCB位置,有时候PCB的空间很紧 ...

  这还用理解?汉字都写的那么明白了。把汉字改成字母就完事了啊。。
#include "reg52.h"

sbit p10=P1^0;
sbit led=P1^7;

#define shedingzhi 1000                        //设定值

unsigned int zijia;                                //定义变量消抖自加;
unsigned char chufa;                           //定义变量触发;
char zisuo;                                                  //定义变量自锁;

void anjian(void)
{
        if(p10)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
        {                                                           //平时如果按键没按下,他只会清零下两个变量。不费多少时间
                zijia=0;                                //清空自加;
                zisuo=0;                                //清空自锁;
        }
        else if(zisuo==0)                         //按键处于非自锁状态
        {                                                        //这条只会在判断P10不等于1的时候执行
                zijia++;                                  //如果没有累加到设定值就跳出去执行别的程序。
                if(zijia>shedingzhi)           //如果消抖延时累加到设定值
                {
                  zijia=0;                                   //清空消抖自加;
                  zisuo=1;                                  //按键自锁,如果按键没放开此时P10=0不成立,自锁也不等于0也不成立
                                                                  //进入这个函数就判断了两次,不费多长时间。
                  chufa=1;                                  //按键触发;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njian();
                if(chufa)
                {
                        chufa=0;
                        led=~led;
                }
        }
}

你刷进你的单片机试试。如果觉得按键反应太快就把设定值改改就好,太慢改小,太快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是考虑到硬件消抖动需要增加元器件,虽说电容器很便宜,但关键的是占用PCB位置,有时候PCB的空间很紧 ...

有强迫症,楼上注释看着不整齐。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是考虑到硬件消抖动需要增加元器件,虽说电容器很便宜,但关键的是占用PCB位置,有时候PCB的空间很紧 ...

  附上源程序和仿真文件。不同场合不同应用,放在定时器定时检测的话,这个程序才合适。现在只是演示。

网友A:
  楼上的程序比起以下这种方式肯定强了不止一点:
  按键函数(void)
  {
      如果按键等于0
      {
        延时10毫秒;
        如果按键还是等于0
        {
           触发按键;
           等待按键松手;
        }
      }
  }
说下这种按键函数的问题。
如果按键按下,其他函数都在等那10毫秒延时,比如:有些不是用定时器扫描数码管的程序数码管就灭了。或者显示乱码,或者闪一下。这要是做个产品试问谁要?
不光数码管,再比如有个示波器,按了下按键,结果10毫秒延时,那波形就断了10毫秒,这示波器谁要?等等东西同理就不一一举例了。。

再说那个等待按键松手。我看别人写的都是while(按键==1)这样,问题在于一旦按键卡住或者坏了,从此程序就卡在等待按键等于1那了,相当于死机了。

上面的按键程序只是一种,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扫描io状态,以返回值形式返回按键是双击,长按,组合状态等等,还有矩阵方式就不一一举例了。
总而言之,像网上这种按键程序是千万不能用的,自己弄来玩玩要求不高是可以的。搞成产品的话就是坑自己。坑客户了。

网友:
reg51不是stc89XX51  52的头吗?
你用的不是51 52,应该包含下边的。
赞同下建议,能用硬件消抖,就不用软件,软件做实验可以,实际使用问题太多,最起码会耽误你主线程的任务流。
如果对及时性有要求,那果断上中断,如果中断太少,可以用电阻分压法,共享中断,不过得需要单片机支持adc吧。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对一个电阻电容较起真来,你设计多密的电路板,连2个元件都放不下,呵呵

刚才在按键两端并联一个0.1uF电容器,结果不起作用,反而按键失灵了,可能容量不合适,也或者需要电阻配合,再或者需要把P1.0切换到高阻输入再配合电阻器实现,暂时没有深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程序比起以下这种方式肯定强了不止一点:
  按键函数(void)
  {

用您提供的程序立马生效,效果非常好!
我才刚开始学习,有些函数的用法还有点生疏,待我把相关函数的拼写格式和含义学明白之后,再来反刍这段代码。再次致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按键两端并联一个0.1uF电容器,结果不起作用,反而按键失灵了,可能容量不合适,也或者需要电阻配 ...

直接并电容是不行,放电太快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电容是不行,放电太快起不到作用

电容器上串联了100欧电阻再并联到按键开关两端也还是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器上串联了100欧电阻再并联到按键开关两端也还是不管用。

参考一下,RC参数不严格,图上时间常数几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RC参数不严格,图上时间常数几ms

收到,感谢!后面找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