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装机问题

楼主(2020-12-29):
之前我安装操作系统都是使用光盘镜像安装的,设置从光驱启动后安装系统,对于用U盘安装系统比较生疏, 近日,朋友拿来一台惠普超薄笔记本电脑,想安装win10系统,由于不带光驱,所以想学习一下用U盘安装win10,希望能得到矿坛里大师们的指导,并介绍较为详细的安装方法、安装过程, 在此先谢过各位大师!

网友A:
网上U盘装机的教程多得是!但U盘装机的兼容性不如光驱,有些主板不能从U盘启动 或 U盘很难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U盘装机的教程多得是!但U盘装机的兼容性不如光驱,有些主板不能从U盘启动 或 U盘很难识别

我试了几个装机软件,都失败了!

网友:
打开UltraISO文件夹--双击UltraISO.exe.

如图打开找到你的ISO文件再打开。

先选你的U盘再启动--写入硬盘影像
13962757

选择格式

再格式化+写入

装系统最好用的是WinNTSetup

网友:
      安装原版W1n10的话,要把硬盘转GTP格式,有fat的dsp分区+文件分区。

网友B: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有了Ventoy你就无需反复地格式化U盘,你只需要把ISO文件拷贝到U盘里面就可以启动了,无需其他操作。 你可以一次性拷贝很多个不同类型的ISO文件,在启动时Ventoy会显示一个菜单来选择(截图)。 无差异支持Legacy BIOS和UEFI模式。目前已经测试了各类超过260+ 个ISO文件(列表). 同时提出了"Ventoy Compatible"的概念,若被支持则理论上可以启动任何ISO文件.

这个是我目前推荐的  以前都用大白菜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IT天空的优启通加上万能驱动助理装机,优启通自带制作启动U盘工具,操作很简单,然后把安装光盘的ISO镜像放到U盘里面,用那U盘启动,再用ImageX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ntoy是一个制作可启动U盘的开源工具。有了Ventoy你就无需反复地格式化U盘,你只需要把ISO文件拷贝到U盘里 ...

    要用Ventoy-win 1.0.31及以上版本在Windows上用,USB读取速度???不好说。

网友:
品牌机启动比较麻烦一点,有时需要按F12选择启动设备.

网友:
买个慧荣3267之类主控的U盘,直接把系统安装盘量产或用工具写成光盘,基本相当于用光盘安装,兼容性比其他方式强,可以支持原版系统盘。昨天刚用这方法改装了一台applebook air,比光盘安装还快,还可以随时换安装盘。

网友:
U盘做个老毛桃启动盘就可以了,

网友C:
系统强烈建议用直装的,别有GHOST的。我是做IT的,GHOST的包很多都有问题,例如,钉钉QQ容易崩溃,打印机或共享问题等等。
你要用U盘装 系统 很简单,楼上用ULTRALISO直接装 镜像写到U盘的不推荐,因为有的电脑会卡在安装选择存储介质的界面,要打硬盘驱动麻烦。
建议准备16GB U盘或内存卡+读卡器,到网上下载,老毛桃,大白菜,深度,韩博士等PE系统,然后上ITELLU下载纯净版最新的系统,放在U盘根目录,然后用安装 器安装就行了,安装完再打驱动,不过8代以上电脑,如果装 WIN7系统会缺少USB3.0驱动,这种情况安装完会USB鼠标键盘用不了,可以用PS/2接口的。当然也可以在PE下写入USB3.0驱动。。。。。。纯手打,。。。。。。。。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的兼容性不太好,从win7/8装win10,就要注意了,小心电脑启动不了。

不是WIN10兼容性不好,我怀疑你启动不了是因为你的引导有问题,从WIN10开始支持UEFI和BIOS引导,不同引导设置会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10的兼容性不太好,从win7/8装win10,就要注意了,小心电脑启动不了。

这必然是你的方法不对,引导搞出问题了。

网友:
几十块钱直接买个人家做好的U盘安装盘,主流系统都有了,然后再买个注册就行。

网友:
多找几个u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系统强烈建议用直装的,别有GHOST的。我是做IT的,GHOST的包很多都有问题,例如,钉钉QQ容易崩溃,打印机或 ...

       关键就是要干净的PE,Windows10PE是很好的,自己用原版Windows10企业版制作一个自己用的PE最好,你提供的那些PE不敢恭维。WinNTSetup.exe安装器(无忧启动论坛出品)你找不出有任何的携带的广告类的东东(和病毒).

网友:
个人感觉用USB2.0的U盘比用USB3.0的U盘兼容性好。有时候USB3.0的U盘无法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就是要干净的PE,Windows10PE是很好的,自己用原版Windows10企业版制作一个自己用的PE最好, ...

这四个我都有用,没你说的有病毒。可能是我装的假PE吧,没有哪个IT运维人员不用PE,不仅仅是为了装系统,磁盘分区,检测,密码破解甚至数据恢复都需要用到PE。。当然你也可以用D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必然是你的方法不对,引导搞出问题了。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四个我都有用,没你说的有病毒。可能是我装的假PE吧,没有哪个IT运维人员不用PE,不仅仅是为了装系统, ...

   有空就说上几句,就说老毛桃和大白菜吧,弹出它推荐的浏览器就有份吧,用自己的PE是最放心的。

网友:
你上网搜一下,大白菜U盘装机工具,把u盘做成启动型的,把gsost文件拷进u盘就可以了,电脑启动设置成u盘启动;

网友G:
下载一个驱动总裁pe系统安装里面广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强烈建议用直装的,别有GHOST的。我是做IT的,GHOST的包很多都有问题,例如,钉钉QQ容易崩溃,打印机或 ...

要想尽快完成装系统的任务,用GHOST或类似打包解压的,要想用的舒心,还是原版安装,就是装驱动、软件费时费力,不过可以只装自己用的,不用的一个都不装,真碰上问题,通用软件的问题一般百度都能查到,GHOST最大的问题会出现个别莫名其妙的问题,你还无法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然后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
启动进入BIOS,选择usb启动,保存退出,重启就可以进入usb安装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和坛友们的热心关注与回帖,该问题已解决,买了一个系统U盘,装机成功了!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一个驱动总裁pe系统安装里面广告没有

冰封和优启通PE都没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