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G-7高频信号发生器如何改直放再生机?

楼主(2020-12-29):
有一单位淘汰的电子管高频信号发生器,大、重,没什么使用价值,但其芯好,转鼓波段开关,想起德国二战收信机Ton-EB就是波段鼓,关键就在于把高频振荡改成高频放大+接入外部天线。
请教朋友们提示。

楼主:
不知道怎么拍才能清楚

楼主:
高频振荡-6J1
高频放大-6J5
输出电压测量-6H2
低频振荡6N8P
调制度指示6N2

楼主:
关键在6J1这里。第一栅(接振荡线圈次级LC的)不动?第二栅断开交流激励电容1C5(360P,栅极通向振荡线圈初级的)?

楼主:
就是图中蓝色标记的电容。基本功不够,对振荡改放大动哪一个最简单拿不准。其实拆散自己找电路做也行,但喜欢改动少的。

网友A:
感觉这次不是要公主做婊子了,要杀了公主沤肥料了。可怜的G7 最好的信号源,几十年了。

网友B:
在6j1插座上换一个6a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次不是要公主做婊子了,要杀了公主沤肥料了。可怜的G7 最好的信号源,几十年了。

哈哈,太重。手头有其他信号源。我年轻是一直用,确实好但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6j1插座上换一个6a2就行。

是吗?其他不用动?我还没领会,要对照电路好好学习理解。 谢谢!

楼主:
https://b23.tv/eZyQAx,德国Torn E. B 短波收信机

网友C:
成物勿毁,这样做等于买了一个二手游艇,泊放在岸边,摆上一个自动麻将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我也有不知如何用

可以麻烦楼主把说明书传上来或者找一本上无三厂编写的《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晶体管技术区有该书电子版下载),里面有使用说明,不同年代的产品外形有变化,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麻烦楼主把说明书传上来或者找一本上无三厂编写的《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晶体管技术区有该书 ...

谢谢您!就是不会把图片弄清楚,电脑里也没有处理软件。拍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物勿毁,这样做等于买了一个二手游艇,泊放在岸边,摆上一个自动麻将桌。

又大又重,总不能一直当摆设吧?我也不想折腾,现在几个版本的信号发生器都有。单位当时有好多一起,报废被转移走了,我留下这个。还有一个Q表太大给其他伙计弄走了,还有一个北京某厂(好像是航空或军工转民的)出品的磁带数据记录仪(草绿色,小巧精密,85年左右产品),现在想起来后悔呀,那就是一种开盘磁带机呀。来矿坛晚了,哈哈。

楼主:
华为手机 MATE PRO 10 拍摄像素选多少可以在本坛直接上传?我目前都是在手机版里用发帖或回复直接选择手机拍摄的,但都不清楚,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
暂时忍住改装的冲动。过几天,也许就不会再认为改装的必要啦。

网友:
挺好的信号发生器,改了可惜。

网友C:
要提高清晰度,最好用数码相机翻拍,也可以从电子版书刊上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提高清晰度,最好用数码相机翻拍,也可以从电子版书刊上截图。

奥,谢谢!我抽空试试。

网友:
做个外差机,用这个当本振。

网友:
冲动是魔鬼,把你魔幻式的想法暂时放一放,说不定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过去在冲动的驱使下,自己也拆了很多东西,现在是后悔莫及。

网友:
G7做超外差机的本震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扫描仪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作为本振当然好,幅度可调,看到也好玩,就是刻度要自己转换。
老扫描仪有,但很久不用了,占地方。有点是可以整定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