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10100 i7二者的性能对比如何?

楼主(2020-12-29):
i3 10100 i7二者的性能对比如何?
为什么他们的命名不是数字越高而性能越高?
有经验的起来说一说……

网友:
不是数字越高而性能越高
++++++++++++++++++++
谁说不是?你要把数字分开看,比如 10100 比 8700,或者 10100 比 9350

不是 (i3)10100 比 (i7)8700 高,而是 10 比 8 高一点,但 7 又比 1 高很多,所以 (i7)8700 比 (i3)10100 强
同样是 i3 10100 和 i3 9350,10 比 9 高一咪咪,但 35 比 10 高一些,所以 9350 比 10100 略强

但如果是 i3 10100 和 i7 2600 比,两个数字都差很远就不好说了。

i3/i5/i7 处理器系列

i3 经济型
i5 普及型
i7 高端型
i9 旗舰型

第一位数字,世代,比如 i7 2600 代表二代,i3 10100 就是 10 代
第二位数字,等级,通常的,i3 这个数字是 1~3

所以 i3 10100 在 i3 序列中,世代最新,等级最低,它不一定有 i3 9350 强

i3 10100 3.6GHZ/T4.3,i3 9350 4GHZ/T4.6

但 i3 10100 肯定比 9100 强,这里不止是世代升级,i3 10100 最特殊的就是支持 4 核 8 线程,这个是 10 代 i3 的牙膏,9 代就没有。

更老的 i3 甚至是双核的,所以更弱。

因此,4 核 8 线程的 i3 10100 甚至比老掉牙的 i7 还强,比如我用的 2600k,是 2 代 i7,也是 4 核 8 线程,主频又低(3.4/3.8),内存速度更是差得远,还不如 i3 10100 呢

但你要是比 8 代 i7 8700k,i3 10100 就比不过了,主频相当,6 核 12 线程,缓存更大。

网友A:
10代表10代
100代表型号,数字越小性能越差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i7,搜一下“CPU性能排行榜”,有个很有意思的网站,左上角几个大字“便民查询网”,网页里的CPU型号很多,Ctrl+F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页内查找。

网友:
i3、i5、i7、i9等是Intel对它的CPU产品分级,i 后面的数字越大,性能越强。而空格后的一串数字则代表的是Intel的几代产品序列,简言之就是哪一级、哪一代的CPU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代表10代
100代表型号,数字越小性能越差

单位买的电脑,3年前还是I7的
最近又买了一批, CPU是10100,不明白四五年过去了,怎么CPU反而档次降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买的电脑,3年前还是I7的
最近又买了一批, CPU是10100,不明白四五年过去了,怎么CPU反而档次降了 ...

和i3-4130比应该还差一档次
毕竟4代130,你这个只有100

但8 9 10代价格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i3-4130比应该还差一档次
毕竟4代130,你这个只有100

我觉得你是在逗楼主。
网上有个cpu性能天梯图,,哪个cpu在什么排位,就体现了他的性能了

网友:
10100与7代之前4核8线程的i7性能差不多,毕竟都是4核8线程,甚至不比六核六线程的i5 9400 差多少。

一般办公之类够用,游戏之类是无底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i3-4130比应该还差一档次
毕竟4代130,你这个只有100

区区两个核,没有超线程,3.4GHZ 主频的 4130

比 4 核 8 线程、3.6GHZ 默频 4.3GHZ 睿频 的 10100 还高一个档次?

呵呵

i3 10100 比我那个老掉牙的 i7 2600k 都强好不好

网友:
具体请看阶梯图,但其他配置也相对应才行,不然都是瓶颈配置

网友B:
我就是10100f感觉就那样

10100f

10100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10100f感觉就那样

来比比啊 我E3-1231 V3
软件下载https://jcjt.lanzoux.com/iDfRvkar67a

网友:
关键是i3 10100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比比啊 我E3-1231 V3
软件下载https://jcjt.lanzoux.com/iDfRvkar67a

八年前的老笔记本,i5 - 3210M,2.5GHz 双核四线程。
感觉每个核同频率下性能差不多,这个分数比刚好接近 核数比*频率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八年前的老笔记本,i5 - 3210M,2.5GHz 双核四线程。
感觉每个核同频率下性能差不多,这个分数比刚好接 ...

笔记本低电压U,和桌面CPU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低电压U,和桌面CPU不在一个级别

感觉笔记本主要是主频不敢太高,散热器压不住。

低主频、多核倒还好。

网友:
我觉得台式机的奔腾G系列性能不低于笔记本i5 i7的低压U系列.
笔记本的H系列没用过

网友:
10100 有人实测了么,好的话公司明年采购就他了

网友:
电脑现在的性能一般都够用了
除非是 需要跑专业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