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6p13p装机求助

楼主(2020-12-29):
jupeter 老师的6j4-6p13p三极管接法单端。之前裸奔出声正常,底噪很小可以忽略,工作点基本和图纸相符。
然而装机以后出问题了,开机几秒之后很大的嗡嗡声,不敢继续开怕烧到元件,请大家指教下。是布局不好还是哪里干扰了?

网友:
从摆位、接地走向、屏蔽、灯丝加正电位等措施入手。

网友:
板子是买的吗?

楼主:
图中的RCA输入和电位器是没有接的,用三芯屏蔽线直接连到数播,输入端和电源牛屏蔽线还有灯丝0V端一起接底板

楼主:
自己胡乱画的,板子没问题。没装箱试过正常。

网友A:
由于是第二次焊接,检查一下各个焊接点,管脚,是否虚焊,还有机内布线,音频线尽量使用屏蔽线且远离电源变压器!感觉您用的导线有点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第二次焊接,检查一下各个焊接点,管脚,是否虚焊,还有机内布线,音频线尽量使用屏蔽线且远离电源变 ...

谢谢回复 ,板子是试好才装到底板一去的。

网友:
试试6J4加接地屏蔽罩。

网友:
会不会是负反馈接错了呢

网友:
比较赞同楼上朋友的说法,怀疑有可能是反馈接错了,形成正反馈了。先把反馈断开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倍增部分,或者是电源摆位。

楼主:
先谢谢各位指点,有空试试整改

楼主:
最终在6p13p栅极串入1k电阻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特别是滤波电容,很多廉价滤波电容漏电大。我就遇见过。我做的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检查接地,接地,接地。很多地方都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