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推挽输出变压器绝缘的问题

楼主(2020-12-29):
请教一下做过推挽输出变压器的各位老师,在图片当中,黑色圈出的部分是如何进行绝缘的,有的电路中这个部分可能会承受500v的高压,单靠漆包线不太现实吧?

楼主:
可能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两个分段796绕组之间的绝缘

网友:
隔板或者空隙。

网友A:
我正在绕制推挽牛,用的是王字框,中间有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绕制推挽牛,用的是王字框,中间有隔板。。。

王字框的话次级是如何排布呢?每层两段串联再三层并联还是直接六段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放隔板啊,难道随机剪吗,如何放进去?没法绕平整啊,可能我没理解原意

我看到的有那种细胶带,直接一圈一圈缠绕上去缠成一道墙,但是想来坛里问问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何放隔板啊,难道随机剪吗,如何放进去?没法绕平整啊,可能我没理解原意

王字形,中间不就是带隔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王字框的话次级是如何排布呢?每层两段串联再三层并联还是直接六段并联

中间隔板可以开槽过线,多年以前见过这样做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字框的话次级是如何排布呢?每层两段串联再三层并联还是直接六段并联

中间锯了开口过线。。。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隔板可以开槽过线,多年以前见过这样做的产品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明白了,多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