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1.5v充电电池是什么电池的吗?

楼主(2020-12-29):
我想要1.5v的充电电池,到某宝上一搜还真有且价格不菲。恕我知识有限 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希望知道的坛友科普一下,先谢谢。

网友:
我怀疑是普通锂电配合开关电源降压到1.5伏,怀疑怀疑,没有证据

网友:
锂电池 + DCDC 降压的结合体。充电的话,一般都是 USB。

这种电池不适合收音机供电(有高频干扰),这点需要注意。

楼主:
谢谢回复,能否告知这种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最低放电电压。充电电流的选择。

网友:
据说有一种叫锌超力的1.6伏充电电池。型号;锌镍AA1.6V2500MWH5号。广告挺牛逼的。

网友:
好像是3.7V锂电,降压变成滴!

网友:
奇怪,这个东西在KTV多得不行,镍氢电池吧?
没记错的话,可充电的5号电池,可以在马云宝上面搜一下 三洋 爱老婆

网友:
1,5V锂电池,必须用专用充电器充电,且不能与其它类型的充电电池混用!

网友:
4楼正解。不过这种电池的输出电压在整个放电期内是绝对平稳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些银锌蓄电池就是1.6伏特的。

网友A:
其实原来的镍铬充电电池是标称1.5V的,充满电大约在1.65V左右。和普通的电池电压是一样的。不过现在已经因为环境污染的问题不再使用了。镍涑涞绲绯夭灰?颉S捎诠ひ占际醪还?厥褂檬倜??久挥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来的镍铬充电电池是标称1.5V的,充满电大约在1.65V左右。和普通的电池电压是一样的。不过现在已经因 ...

镍铬充电电池是1.2V的,非1.5V。如果我没有记错。

网友:
镍镉电池(不是镍铬)充电电压1.45V,放电平台1.2V左右。

网友:
这是镍镉电池的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