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机声音失真求助

楼主(2020-12-30):
修一台德国根德电子管收音机,拾音收音声音都失真且音量稍偏小,后级EABC80电压放大,功率EL84,换了2只同型号管子故障依旧。测EL84屏压200v,阴极电压8v,EABC80三极管部队屏压50V。求指点

网友A:
请把EL84笫一栅交连电容换下试试,400V0.022CBB枣红色电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EL84笫一栅交连电容换下试试,400V0.022CBB枣红色电容也可以。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了,畸变发生在EL84的2脚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德机首要的工作是更换大部分的5000P以上的电容!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当然还有那块如果已经老化失效硒整 ...

那也太难了呃,我修了不少德机也没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EL84笫一栅交连电容换下试试,400V0.022CBB枣红色电容也可以。

还是您厉害,我回去把这个交连电容换了之后,ok了。多射!为什么我前几天认为它没问题呢,因为我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试该电容输出端,波形不口畸变,而后面通过一个47K电阻到EL84的2脚波形畸变,所以就以为电容是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