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遇到问题,灯亮有点抖

楼主(2020-12-30):
灯亮有点抖,电脑检测火花塞三缸失火,为了保险起见,换了4个火花塞!
换后故障依旧,又换了分缸线,点火线圈,清洗了喷油嘴,怠速马达,还是老样子。

网友:
积碳过多造成的三缸气门不严,缸压降低了,清除燃烧室积碳,顺便抬缸盖研磨气门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拆下火花塞,看火花塞点火不,拆出来喷油嘴,用电瓶和清洗剂试验看喷油不,然后检测缸压,没判断故障部位就换东西啊

网友:
检查喷油嘴的接线,以前我也试过一次,就是喷油嘴的线接触不良,造成没喷油故障

网友:
怀疑是机舱大线、插头接触的问题。

网友:
检查喷油嘴及喷油嘴接线,点火系都换过了还没能解决问题,那很可能就是喷油系的问题了。

网友A:
几年前遇到过,启动抖动厉害,跟个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突突突,车子无力,不加油就熄火。故障灯亮,报发动机故障警报。是我这款车型通病,一般原地大脚轰油门5000转5分钟解决。有时候故障码不自动清除就需要连电脑清除。后来每次加油都按比例添加美国红线燃油添加剂,好几年了,再也没有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遇到过,启动抖动厉害,跟个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突突突,车子无力,不加油就熄火。故障灯亮,报发动机故 ...

燃油宝能解决,可能气门不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油宝能解决,可能气门不严?

可能有积碳。

网友:
缺火三件套,电路,油路,压力。找个汽修厂,看下三缸压力咋样吧,如果没压力很可能是气门偏磨了,拆开,换气门,研磨

网友(2021-02-20):
打开大灯就抖?还是故障灯亮就抖?是否之前改过烧汽?

网友:
故障码是什么

网友(2021-08-08):
我的车冷车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