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电子管机器的困难所在

楼主(2020-12-30):
自做电子管机器的困难所在
1、铁底板
2、接线架
买不下,自己做又很难。拿旧机改胶木件老化,十分易破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机器,无论是电子管机或是晶体管机,总要有一点钳加工技术才行,不然真的做不成。

其实DIY是考验制作者的综合技能,包括美学、电子电路基础、钳工、钣金、木工等诸多技术。玩的就是个过程,当自己克服重重困难制作成功后的成就感远大于设备本身的价值。外壳制作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有个台钳两条角铁和木锤基本能做好。感到困难点的倒是输出变压器,从材料到工艺都很费劲。

网友: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上中学时做矿石收音机和二灯收音机,用三合板做底盘,用火筷子烧红了烫眼都干过,我倒觉得对于业余爱好者最大的困难是制作变压器。

网友(2021-04-20):
有用茶盘做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3D打印,现在激光烧结的成本还可以,强度也够

网友:
做电子管功放 ,我是从来不用接线架,觉得没那个必要。电子管功放线路简单,搭棚焊就可以了。电源部分我多会用一块线路板来做,紧凑小巧,不占地方。
最值得做的事自己绕变压器,特别是电源变压器,投入不高,收效不错,可以培养自己的耐性。

网友(2021-01-03):
要看怎么做机,如果是想享受DIY的乐趣,自然是什么都尽量自己做最好。我见过有些烧友光是买各种工具设备和零件的钱已经可以购买多台品牌胆机了,但是只做出一台胆机出来

网友:
因人而异吧,做自己能做到的部分,其余外购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本收音机,就足够漂亮了,音质也足够胆机味,现在的喇叭,出不来以前的效果,用上音箱更偏现代味。还是 ...

讲得有道理

网友:
1.铁板容易。一是平时收集一些合适的铁壳子,二是买个机壳也不贵。我的壳子都是自己加工。
2.接线架,是指搭棚条么?这个还要便宜。

网友:
自己DIY,就是为了练就本事,不单要有电子方面的知识和动手能力,还要有金工方面的知识和动手能力。如果不想学这些知识,还是建议你买别人的DIY成品机,回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摩机。这样从时间和成本上,都更合算。

网友:
实在不行就买现成的铝机箱吧,自己拿开孔器和钻头开孔就是了,不想攻丝的话全用螺栓螺母也行的,成品铝机箱电源插座都是开好的,一个430*360*60的大机箱一般200块,装单端845都足够用了

网友:
diy关键是考验动手能力,必须具备钳工,木工,焊工,甚至化学操作能力,还要需要众多工具机器。

网友:
直接买PCB的铜皮玻纤板可以不?

网友:
可变中州线圈喇叭机壳问题大些,手头太紧,没存什么东西,只能放弃。

网友:
只要能舍得花钱,都不是事儿。底盘可以自己设计请淘宝做,漂亮好用。要是什么都自己做,那真的就是事儿了。底盘打孔要钻台,毛刺要锉儿,工具又占地盘,住套房占一平得万元以上,还得收拾……真是给自己找罪……

网友:
想玩,不讲究、可搭地摊式接线玩。只要连通便听

网友:
铁底板不好搞,那就搞铝的吧,好加工。

网友:
网上买铝板,买几个开孔器自己开孔就是了,下面在买个木头托盘什么的
最好是做有电路板PCB的,这样不用自己搞接线,缺点是不好调整

网友A:
自己做机器,无论是电子管机或是晶体管机,总要有一点钳加工技术才行,不然真的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