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冷车启动怠速几乎没有,不给油就熄火

楼主(2020-12-30):
朋友车子冷车启动怠速几乎没有,不给油就熄火。水温上来后,热车一切正常。
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节气门,怠速马达清洗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相反,启动怠速转速一千还出头,热态800 ................气温零下十来度

钥匙开开以后,等个半分钟,然后再启动,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水温传感器

网友:
电瓶断过电?ECU程序没有完成初始化

网友:
我就一  三轮摩托    , 这种问题   ,也遇见过    ,气门不严引起的可能大     ,需要拆下来研磨

网友C:
水温传感器损坏,凉车状态下,ECU接收过来的水温错误数据(80-90度),指令供油混合气浓度稀,导致没怠速,热车后正常。

网友:
正常的,别去折腾!

网友B:
我的车相反,启动怠速转速一千还出头,热态800 ................气温零下十来度

网友:
机油粘稠了也会这样。开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热车 之后 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相反,启动怠速转速一千还出头,热态800 ................气温零下十来度

您这车启动怠速真低!

即便是零下几度,我那车启动怠速能冲上1400,水温正常后750。夏季好一些,也要冲到1100。
买来就这样,问了一下同型号车子,差不多都这样。也就懒得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这车启动怠速真低!

即便是零下几度,我那车启动怠速能冲上1400,水温正常后750。夏季好一些,也要 ...

我斯柯达晶锐也是怠速750转一直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钥匙开开以后,等个半分钟,然后再启动,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只是可能没有半分钟,也就是七八秒的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斯柯达晶锐也是怠速750转一直好奇

汽车的转速跟气缸多少有关,怠速越低缸数越多。跟温度有关,跟车况有关,------,有太多因素。

网友:
汽车冷车无怠速的故障跟很多因素有关,包括车型年限里程等,如果是拉线节气门用怠速马达的车型,可以考虑是怠速马达积碳太多需要更换了;如果是电子节气门的车型,可以考虑是节气门积碳太多需要清洗了,气温低时节气门马达转不动,车热了转动灵活了就正常了。
冷车怠速高很正常,跟气温有关,我的车在外面气温0度时刚启动时是1200左右,-10度时刚启动时是1500左右,这个过程称为暖机,目的是让水温快速上升以达到发动机的最佳工作温度,水温上升后怠速下降,水温上升到90度附近时怠速降到700-8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只是可能没有半分钟,也就是七八秒的一直

我的车子短时间启动不行,等时间稍长一点就是直接在800左右了,这种现象冬天里可以,夏天就不灵了,就是等10分钟也是启动后先1000多转,然后才降到800左右;

网友:
2楼6楼正解,加10分。

网友(2021-01-30):
汽车冷启动后必须要自动增加转速,将水温抬升至设定温度才回落到正常怠速700-850左右。每辆车都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汽车冷却分有大循环和小循环。冷车启动是都是小循环再工作。

网友(2021-07-06):
气门漏气?

网友:
机油如何,楼上说的机油太粘冷车无法建立机油压力热了才行也是可能的。到修理厂连接电脑诊断一下比较好判断故障

网友:
我的车也是这个问题,突然出现的!发出后,直接熄火,必须踩住油门才行,热车后就没问题了!洗节气门当时好了没几天就出现!现在不去管他了,空调也不行了!15年龄的车了!

网友:
是刚开始机油比较粘稠引起,好像女装摩托车好多化油器会有电子热风门(阻风门),冷车打火怠速给的混合油浓度高,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混合油浓度。冷车启动没怠速就和这部分有关系。
为了省油把热风门线剪了,夏天正常,冬天就要给油空转热车一分钟,这样开一天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温传感器损坏,凉车状态下,ECU接收过来的水温错误数据(80-90度),指令供油混合气浓度稀,导致没怠速, ...

您说的可能性很大,但有一事不明白
水温传感器损坏,凉车状态下,ECU接收过来的水温错误数据(80-90度),那是不是一开机中控仪表上,水温就显示8090度??

网友(2021-08-08):
清洗节气门,喷油嘴

网友:
什么地方?高寒???如果零上十多度还是这样子考虑气门缝隙。车子的排放已经严重超标了。有条件换新的吧

网友:
节气门积碳可能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