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老师们赐教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30):
一台惠普1020打印机硒鼓老化、粉已用光想购买国产整体鼓粉不知哪种品牌的鼓好请老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
随便买,小打印机不需要纠结寿命。一次性硒鼓。
如果要自己加粉的话,可以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
1020就用格杰斯12A 废粉自动循环 只需要添加新粉就行 。能加5次粉左右。

网友:
可以换台HP的自有加墨粉机器。
此外激光打印臭氧多,家里还是用喷墨吧。

网友:
1020太经典了 硒鼓型号12A 基本可以闭着眼睛买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