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怎么改小些功率?

楼主(2020-12-30):
家里的LED吸顶灯坏过,自己换了LED灯珠用不长时间又发现某些灯珠烧了,能不能把变压器输出电流改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LED都是分组并联,不需要对电源动手,随便破坏一个,就少了一组。

不对呀!驱动是恒流源,把并联支路弄少了,输出电流还不是全部让剩下的支路去承担,更快要烧掉的。
串联的灯珠烧了,还可以将其短路,驱动器的电流不变,输出电压却是可以自动略微降低的,我曾经把一卷的带状灯珠,大约100个串联的,因为头上的烧了,直接去掉一串中的5个,用了一年多,还在正常点亮的。

网友:
家里的LED灯也是电流太大,因为厂家都追求高亮度,结果造成灯珠早衰,而且又是串联点亮的,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驱动电路又都是贴片元件,我这样的年龄眼睛和手根本就操作不了更换元件,干脆就土办法,反正是吸顶在天花板上的,就拿了一个E14的电冰箱灯泡15W的直接就并联在驱动输出端口上,分流掉几十毫安的电流,这下寿命就长了很多。我常年不在家,老伴也不可能经常在天花板卸下来更换灯板,就这样凑合着也省事了。虽然老伴也是搞电专业的,老了就是老了,十多年前还能教学生,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特别是爬高去,还是安全最重要,叫物业来,因为是家里的灯具,每次要收费50元。
再不济,找到一个5W的水泥电阻,2千欧的,直接并联分流。水泥电阻比起贴片元件好找得很,贴片元件一买就要一盘,平时不做维修,根本就是浪费。这个办法对灯泡就无能为力了,灯泡体积太小,非要换驱动器电路中的电阻去减小电流的。而且电阻发热也散不出去。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的任务不少,要把家里的灯具、水龙头什么的都检修一遍,来年还要不在家一年左右。
我看到大部分驱动器的输出恒流都在300毫安左右,是在是偏大了些,只能换贴片电阻的。

网友:
换优质电源或灯珠要么就加电阻限流

网友B:
换一个电流小一点的,或者把灯珠换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流小一点的,或者把灯珠换进口的

淘宝找过了,只有比这个更大电流的。

网友A:
这个简单,LED都是分组并联,不需要对电源动手,随便破坏一个,就少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LED都是分组并联,不需要对电源动手,随便破坏一个,就少了一组。

我这个灯不能个别坏,是两只并联后串联成一路的。

网友:
突发奇想,串个小磁珠抑制下尖峰,谁试过?

网友:
LED使用在照明,灯珠的寿命,受制于很多因素,首先是灯珠可以承受的额定电流,之后就是灯珠的散热,灯珠供电的稳定性;
往往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所谓的亮度,把灯珠电流设置在上限,使用普通的铝基板散热不好,灯珠的供电方案基于成本原因稳定性不好,都会造成LWD灯的寿命大打折扣;话又说回来了,老不坏,这些厂家吃啥呢?还有一个是卖价,这些成本低的灯具,很难保证其可靠性……
理论上来说,降低电流,增加散热,更换靠谱的电源,都能保证灯珠寿命的延长;电流降低方面,还就得改造供电,因为这东西一般是恒流的。散热的话,尽量把铝基板安装在有铁壳的固定架上,利于散热。
好的灯具,比然使用好的LED,良好的散热,可靠的供电方案,设计合理的供电电流和亮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灯不能个别坏,是两只并联后串联成一路的。

像你这照片上的,应急解决只能把坏掉的那一组两个短路了,照样用。

网友D:
IC 的第四脚电阻(R3R4)适当增加就可减少LED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你这照片上的,应急解决只能把坏掉的那一组两个短路了,照样用。

换LED没问题,左右两边黑×的就是第一次换过的,红×的是今天检查发现坏的。

网友D:
Iled=0.2/Rcs      Rcs是R3并联R4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 的第四脚电阻(R3R4)适当增加就可减少LED电流。

放大镜看看万用表测量一下,R3R4是并联的实际只有R3标1R30,测量只有1欧,找时间这个换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led=0.2/Rcs      Rcs是R3并联R4的值。

谢谢!目标明确了。

网友:
我没找到3721的IC数据表。刚才问了下以前做过生产的人,但他忘记集成块的型号了,估计恒流源的都类似,要调整电感的气隙,可在一定范围内让电流减小。这样灯珠的发热就小了,关键是铝基板的散热不够。厂家都希望快点坏掉,他们才能卖存货,因为现在厂家的生产能力太强了。

网友:
搞大不容易,改小还不简单,串电阻或增大电阻。

网友E:
剪断R4试试,如果不减小还可以复原,比更换电阻更快速

网友:
       大家注意这驱动外壳最下的一行字:
       文字意思是 ——这个驱动是个输出40V到85V之间变化时,可以保持230mA的直流输出不变的恒流源输出。一只(或并联的一组)LED灯珠的电压上大约是3.3V,这个驱动在接上12至25个(组)LED灯珠时,可以保持230mA的直流输出不变,
       坏掉的那一个(组)短路了,照样可以用。从原来的24个(组)LED灯珠减少到15个(组),直流电流不变,只是输出电压从80V下降到50V,减轻了LED驱动的负载,也就是减少了LED吸顶灯的耗电功率。但减少到12个以下,LED驱动有可能失去恒流作用。
       以前曾见有的驱动是保持300mA或270mA的直流恒流输出,这个型号是减少了直流输出恒流电流,是为了延长工作电流150mA或300mA的LED灯珠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断R4试试,如果不减小还可以复原,比更换电阻更快速

果然如你所说,焊下R3不容易,就是剪断也不容易,两边有元件挡住,剪了几下还没剪断,发现电阻有伤口,测量一下阻值大了很多,接电源通电试试,这灯只有2.7W了显然有效果,家里没有1-2欧的电阻无法再试了,今天试验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 的第四脚电阻(R3R4)适当增加就可减少LED电流。

多年来都没怎么修理电阻也没什么用,没适合的电阻替换了,这些电阻包装脱胶散了也无法找到能用的只好丢弃。
我用酒精灯烧铝盘取下坏LED,涂一点那个什么焊锡膏,贴上LED再加热镊子压正还是容易换的。
标注24W,换好实测只有17W,把R3剪坏阻值加大很多,现在实测2.7W,看来还要买一些电阻包备用。

网友F:
便宜灯板 电流小了亮度很低的,达到使用亮度 灯珠就已经很热了。
便宜灯珠的材质不行,散热和电极很有可能是铁的,导热性很差
周边的塑料导热性很差,而且耐温也不是很高,很容易受热变形。
加上灯珠的vf值挺高,电压降低些 亮度就会衰减很多。

还有灯珠寿命短,感觉半年左右亮度就会明显看出降低,而故障率就越来越高了,灯越多 坏的越勤快。

建议换进口灯珠,或者进口的灯珠板,
一次投入多种好处  ,
同功率亮度高,显色性好,发热小,寿命长。

进口的质量好的灯珠虽然贵些,但是好处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便宜灯板 电流小了亮度很低的,达到使用亮度 灯珠就已经很热了。
便宜灯珠的材质不行,散热和电极很有可能 ...

有道理,看来还是要买质量高的。

网友:
好像换个采样电阻就行
查查ic'的pdf

网友:
把r4换成2.4欧电流会小很多

网友:
2.4欧大约190n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宝上几元钱包邮撸了好几块齿轮灯板,坏了直接换,不操这个心了,另外也撸了几个5~6元钱包邮的成品灯备 ...

只是有时间试试看而已。

网友:
直接换成品的套装,也要不了多少钱钱哟,省得自己折腾,其它自己折腾也省不了多少

网友:
烧灯是因为散热的问题,不是因为电流大的问题。尽量不要让灯罩完全密封。

网友:
恒流源改为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你所说,焊下R3不容易,就是剪断也不容易,两边有元件挡住,剪了几下还没剪断,发现电阻有伤口,测 ...

昨天的回帖竟然失踪了,我回帖记录里还有
这种落差大体积小的板拆贴片不太容易,还是大长腿更招人待见。
厂家咋想的咱不晓得,反正这灯板的电流都偏大,两并灯珠电流不超过220毫安就行,发热不大亮度降低不明显,改小一点寿命会长很多。
这玩意儿价格是便宜,不过哩,装的位置都比较高,爬高上低不方便,还是改改多用一段时间最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宝上几元钱包邮撸了好几块齿轮灯板,坏了直接换,不操这个心了,另外也撸了几个5~6元钱包邮的成品灯备 ...

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人喜欢折腾,也好消磨时间找到点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折腾没有问题,消磨时间找点乐趣找点安全的,基本上一把年纪了,爬上爬下也是个隐患啊~

我还能在人字梯上一个人安装一个直径60厘米的灯具。75岁了,一般的年轻人爬6楼的楼梯落在我后面。

网友:
我看像R3、R4、R5并联,去掉一个会大一点,或者两个都改大

网友H:
LED都是分组并联,不需要对电源动手,随便破坏一个,就少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D都是分组并联,不需要对电源动手,随便破坏一个,就少了一组。

我这个灯是串联的,随便破坏一个就不亮了。

网友:
12 楼的方法有效。

我几年前就这样改过。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电源不行,换好点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灯是串联的,随便破坏一个就不亮了。

你用短路的方式破坏,整串灯就能正常工作。就能省电了。

网友:
LED灯珠总坏要串联几个二极管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电流取样电阻,通常点几欧,换大点的即可。

网友:
这种灯板灯珠换了很容易坏的原因主要是铝基板太薄了影响散热,一个方法是降低电流减少热量,另一个办法是加大散热,让铝基板贴多一张铝板

网友I:
办公室一老头让我网上帮他买个led灯,打麻将时吊桌子上头用的,他说越亮越好,我给买了个60W扁扁的飞碟灯,亮瞎

网友:
虽然标题是"降低功率",目的却是 延长灯的使用寿命。

早年,白炽灯泡时代,就已经面临这个问题。

当时在楼道、公厕 曾用过的几种办法:

在220V电压下,用380V灯泡。

两只灯泡串联。

串一只二极管。

都是,降低亮度,牺牲效率,延长灯泡使用寿命。

节能灯、  LED灯,则无法用上述老办法了。

在灯泡厂,把电流调小,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既无技术难度,也不增加成本。

做好散热,也许会稍稍增加一点点成本。

社区干部曾聊到,他们对此也体会尤深。路灯灯泡,一般都只能管半年。

所以,厂家可以推出这类产品,"路灯专用 长寿命"灯泡。

我还曾想过,天花板上装镜子,灯光投射上去,反射下来。

这样,灯泡的位置就可以装在人手可及处。

想了,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办公室一老头让我网上帮他买个led灯,打麻将时吊桌子上头用的,他说越亮越好,我给买了个60W扁扁的飞碟灯, ...

应该买个40W无极灯,LED光源显色率不行

网友:
按驱动器的电流计算的话,现在这个灯的功率应该17瓦左右,铝基板肯定是质量最差的,导热系数非常低,所以只能从减小电流入手。楼主已经找到了取样电阻,最好改变阻值把电流调节为150mA以下,能有效延长寿命。但是调节的时候最好用固定水泥电阻代替光源,因为一旦手误,会把光源都报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办公室一老头让我网上帮他买个led灯,打麻将时吊桌子上头用的,他说越亮越好,我给买了个60W扁扁的飞碟灯, ...

你这个功率也太大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功率也太大了吧。

老头要恨我了,亮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老头要恨我了,亮瞎

老费说:“做人要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费说:“做人要厚道”。

老头说越亮越好,我说60W够不,其实60W多亮我心里也没个底,没买过这种功率的,然后又挂在麻将桌正上方,太亮了

网友(2021-02-07):
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