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了个磁棒天线

楼主(2020-12-30):
             今天搞了个磁棒天线 拆至凯歌收音机的想装在711-2机上不知能否改善中波接收效果
             底盘后面盖个军字印章怎么回事

网友:
当年DIY红灯711-2时已经用上,160毫米的,200毫米的有点长,不方便转动。电子管机用磁性天线不需要次级的。

网友:
电子管加磁棒天线后脱胎换骨

网友:
用磁棒天线,灵敏度高,抗干扰效果好。

网友A:
晶体管收音机可变电容多数是2X270P的,红灯711收音机可变电容为2X365P,电感不需要那么大,一般为250微亨左右,100系列及600系列为243±5%微亨,下面是本人自制磁性天线的电感实测值,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可以改变电感量,以满足统调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收音机可变电容多数是2X270P的,红灯711收音机可变电容为2X365P,电感不需要那么大,一般为250微亨左 ...

谢谢白版主有空装上看看

网友B:
磁棒天线有方向性,电子管收音机体积大,怎么转机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棒天线有方向性,电子管收音机体积大,怎么转机壳呢?

商品机器内部有机械传动装置,可以在板面上用旋钮给机内的磁棒天线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品机器内部有机械传动装置,可以在板面上用旋钮给机内的磁棒天线转向。

兄弟说的对。

网友:
装在一个立柱上,适当调整一下方位,不需要旋转太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