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如何开机后一直保持横屏?

楼主(2020-12-30):
通常的手机一般都是竖直显示,只有把手机旋转横放的时候才有可能横屏显示。
有没有什么第三方应用,可以让手机一开机就自动横屏,不会竖屏?

网友:
有一款软件,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纬视屏幕旋转助手”下载该应用即可,仅供你参考!下面是我的手机截图,但我并不想安装它!

网友:
手机需要root+终极屏幕旋转

网友:
Rotation试试这个软件,打开显示屏幕方向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