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4730做收音机

楼主(2021-01-03):
最近在淘宝上买了几块SI4730,做了一个收音机。
做收音机的目的主要是:1.学习C语言,2.熟悉单片机
本人用的IDE是Codeblocks,编译器是SDCC,单片机用的是STC15W408AS.
为啥用codeblocks+sdcc而不用Keil?免费,重要的一点,人人用盗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啥用STC15W408?便宜,方便,一个集成块+1个电阻+1个电容就可以做一个最小系统。
先来个图片,然后给个说明:
屏幕是UART串口屏(非SPI接口),调试非常方便,用串口送入字符就可以了。
收音机芯片是SI4730,外围非常简单,总共12个引脚,用到了7个引脚:有FM天线一个引脚(AM2个的我没有用),SCK时钟,SDIO数据2个引脚,VCC,GND2个引脚,L,R2个输出引脚(可以直接接耳机)。
单片机是STC15W408AS,控制收音机芯片用的是IIC总线协议。
另外单片机供电是5V,SI4730供电是3.3V,个人用了一个USB-TTL转换模块,可以同时用作:1.芯片供电 2.单片机刷机
4个引针不是刷机用的,是用来连逻辑测试仪检查IIC通讯协议的。
要注意的地方:不要省掉上拉电阻,虽然原理图上可能没有。另外,频率调节按着调节比较麻烦,个人将本地的电台放到一个数组里面,按下按钮就换个电台(个人比较懒,没有写自动搜索代码。
最后,感谢网上搜到的代码,我的代码是在网上的代码基础上改写的。谢谢!

SI4730Radio

SI4730Radio

262.33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29

网友A:
有具体的原理图吗?这个i2c去单片机和屏幕之间是怎么连接呢呀。

网友:
还在用盗版的年代,

楼主:
某宝上输入si4730就能看到收音机芯片的原理图,如果要整个收音机的,有空我整理一下。i2c去单片机接时钟和数据两根线,单片机用输出端口模拟i2c总线,单片机到屏幕用rx,tx串口连接

网友B:
这个有点强 虽然布线看着有点零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的原理图吗?这个i2c去单片机和屏幕之间是怎么连接呢呀。

接线原理图已经上传,生成的图片管脚看不清楚,凑乎一下吧。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原理图已经上传,生成的图片管脚看不清楚,凑乎一下吧。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强 虽然布线看着有点零乱

这个收音机只是一个前奏,做他的目的是给淘到的sony收音头做研究,只是目前i2c总线还没有完全搞明白,sony调谐头芯片地址不清楚,等空下来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