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进土绕线机

楼主(2021-01-01):
原来的自制绕线机采用计步器和磁控开关组合成电子式计数器,正如顽童老师所说的,用起来很不方便。因为绕制过程中,免不了会要倒转,就造成计数混乱。现在找一个机械式计数器,用自行车内胎的橡胶做成合适的传动带,连接计数器和转轴,试用一下,十分好用。打用先来绕一个C型铁心的胆机单端输出变压器。

网友:
连接计数器的皮带最好使用同步皮带。

网友:
        是不是忘记上图了,上个图让坛友们也学学绕线机。

网友:
这个会不会丢转造成计数不准?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发不了图片。

网友:
帮你发个图片

楼主:
我的很土很简单,与你发的不在同一个级别。还是不能发图片,点击图片图标后弹出的框里有个黄色三角图,中间有个感叹号,里面的4个字看不清。请教矿友,是什么问题?我以前是可以发图片的。

楼主:
请问版主,我发不了图片是什么原因?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佳能相\压缩后

楼主:
这个样子,是什么 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我发不了图片是什么原因?

一个是图片太大。编辑一下改小,再一个是格式不对,我替版主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图片太大。编辑一下改小,再一个是格式不对,我替版主回答

还是不能发图片,点击图片图标后弹出的框里有个黄色三角图,中间有个感叹号,里面的4个字看不清。请教矿友,是什么问题?我以前是可以发图片的。还没有上传图片,就这样显示了,不象是你说的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发图片,点击图片图标后弹出的框里有个黄色三角图,中间有个感叹号,里面的4个字看不清。请教矿 ...

用高级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级模式,试试

试过的,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的,一样不行。

换浏览器 再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类似这种现象有多重问题:首先图片超过750kb;再有是浏览器问题。我试过原来的360不行、换成《世界之窗浏览器》就行,可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360又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的,一样不行。

楼主:
图片

补发绕线机照片

网友A:
你的电脑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设置有问题

用360浏览器,成功发了一张图片。

网友:
我见过的最简单实用的绕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60浏览器,成功发了一张图片。

好。能发好 把原来的浏览器删掉从装

网友A:
这骨架还有卖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骨架还有卖现成的

沈阳有X宝网店,有C型、E型铁心和配套骨架,漆包线,搜索C型铁心、沈阳可以找到。

网友B:
简单,不是增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不是增速的。

1比1,摇把转一圈,就绕一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