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c3030dn 3030dq有什么差别。3030的指针表头用3060d的数字表头改装可以么?

楼主(2021-01-02):
逛闲鱼发现有卖3060D前面板的,心里种草好久想把我的gpc3030改成数显表头……  想知道可行性。。
我的3030是四块指针表。。

网友A:
电路技术不复杂,正负电压加取样,面板改造怎样做到美观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技术不复杂,正负电压加取样,面板改造怎样做到美观是个问题。

同系列有数显的。买数显的拆机表头。直接替换选指针表头。不过看图是需要多加两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