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格后机功放输出0点电位太高求助

楼主(2021-01-02):
艺格后机功放输出0点电位太高,后来用灯泡限流供电,发现电源供电降低了,0点也降低,直到变成负电压。
就是说,正常供电双70伏的时候,0点接近70伏,供电60伏的时候,0点是0伏,供电50伏的时候0点接近负50伏。0点电压跟随供电高低会向正  负电压靠拢,查了两天找不到问题,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检查功率管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功率管是否损坏

所有三极管都拆掉测量了,都是好的,真邪门了,中点电压不知怎么维持秩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三极管都拆掉测量了,都是好的,真邪门了,中点电压不知怎么维持秩序。

某个偏置晶体管/二极管软击穿。在没有电路图,且您不熟悉这类分立功放构造的情况下,笨办法就是把线路板拍照,然后打印两张照片,60V的时候每个点测一个电压写在照片上,70V每个点再测一个,一对比就有数了。

网友:
一级一级查吧,先断开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级,从输入级查起

网友A:
输入级的地悬空了?

网友C:
负反馈回路断开了吧,否则没这么极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级的地悬空了?

刚测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回路断开了吧,否则没这么极端的。

把和中点所有连接的原件进行了第二次检查,这次不用限流了,用调压器给功放供电,双52伏的时候中点电压0伏,供电升高就向正电压靠拢,降低了就向负电压靠拢,真邪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个偏置晶体管/二极管软击穿。在没有电路图,且您不熟悉这类分立功放构造的情况下,笨办法就是把线路板 ...

谢谢指点!电压对比无果,把和中点所有连接的原件进行了第二次检查,这次不用限流了,用调压器给功放供电,双52伏的时候中点电压0伏,供电升高就向正电压靠拢,降低了就向负电压靠拢,真邪门了!

楼主:
没有集成块,只有4路主电压供电,一个双光电耦合,两个TL431,都带换了。

网友D:
不装功率管时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E:
如果没有电路图就只是靠猜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分立元件的功率输出级也大部分都是直流放大电路,任何一个元件都有可能引起中点电压的变化,最好是给出具体的电路图,根据分析查找中点电压偏离的原因,彻底解决问题。否则有可能添加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装功率管时电压是否变化

装了驱动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电路图就只是靠猜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分立元件的功率输出级也大部分都是直流放大电路,任何一个 ...

电路图太难找了!看来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