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怎么接整流桥,胆机用的

楼主(2021-01-02):
变压器是双电源不想用电子管整流,双电源用整流桥怎么接

网友:
用一组电源接整流桥。

网友:
类似这样么?

楼主:
这个是双电源功放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电源功放用的

你把原使用电子管的整流截图发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文字表述和理解有很多时候会偏差很大。

楼主:
用两个二极管可以吧,因为整流电子管就是两个二极管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个二极管可以吧,因为整流电子管就是两个二极管来的

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全波整流,使用俩二极管即可呀。要什么整流桥,如果单绕组全波整流使用整流桥。

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和答都看的一头雾水,

期待你的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全波整流,使用俩二极管即可呀。要什么整流桥,如果单绕组全波整流使用整流桥。

对 就这样,

网友C:
全桥整流器负端悬空,正端输出。就是个全波整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全波整流,使用俩二极管即可呀。要什么整流桥,如果单绕组全波整流使用整流桥。

        这个就很好,2只晶体管二极管全波整流,没有灯丝,省电好。

网友:
如果次级绕组中心头可以分开,可以分别连接两个整流桥。

网友:
双二极管做全波整流的话注意下二极管耐压需求是桥式的两倍,400V和600V耐压的快恢复二极管在胆机常见的电压下做全波整流是很危险的

网友:
因内阻差异用硅二极管也不能直接替代电子管,那样整流滤波后电压远高于电子管整流输出,需要电阻衰减至与电子管整流相同输出电压才行。

网友:
两个一分钱的4007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桥整流器负端悬空,正端输出。就是个全波整流器。

那为什么不用2个二极管,直观简单,还省钱